新手咨询一下美嘉欣F45能不能换遥控?

楼主(2012-02-16):
想换个好一些的遥控练手,我都有4个机机了,遥控都一堆,有没有飞友帮忙教一下如何改装机机的遥控?
偶的意思就是我准备买一个好
遥控器
,以后所有机机都可以通过改装来用这个遥控器来遥控飞行,有没有会的飞友知道如何改装?

楼主:
但如果花一次改装费,以后想这个遥控指挥哪台机器的时候移植一下改装所需的组件就可以的话,也也是值得的呀

网友A:
还不如重新买个

楼主:
我就是不想搞一堆遥控器@@,而且没一个遥控器是高端遥控器,除非买一个高端机机

网友B:
玩具就是这样的,一机一遥控,买几个鸡鸡一堆遥控

楼主:
没有其他解法?比如直升机上与控对应的接收器是否可以更改?

网友C:
可以改,但存在几个问题
通用接收机体积比较大
接头需要自己焊接
没有设计图怎么接线是个问题
机上的有刷电调估计用不了了,还要买个电调

网友D:
直接上6通真机算了,没必要这么折腾。

网友E:
这锤子机不大不小的。
家里玩太大,危险。
户外玩三级风新手难控。
玩具级的控都是捆绑式的。
如你真对电直有兴趣的话,
很快你就会升级了。
到时全部三、四通锤子机都会送人。
欢迎入魔
陈伯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一定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