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杠的基本安装方式,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2-02-16):
丝杠的安装方式已经有好几个帖子了,昨天睡觉偶然看到官方的安装方式,基本上包含了以前遇到的疑问,转发出来看

1、一头面对面,一头悬空

用于垂直安置的情况,

2、一头面对面,一头普通轴承
常用的方式,用于水平安置

3、一头面对面,一头面对面
高精度,或者需要预拉伸的方式(防止热胀冷缩引起的精度误差),或者高强度,2头固定的方式比1头固定的方式强度高4倍。

4、为什么要面对面安装
以前以为是丝杠不直的时候缓解压力,其实说的也不错,官方的解释是,面对面有一定的调心功能,这样可以降低轴承座的安装要求

5、预拉伸
预拉伸是需要计算的,举个例子说,正常工作后丝杠的温度比床身高3度,丝杠长度是60厘米,丝杠需要预拉伸0.036毫米

6、角接触轴承
丝杠用的角接触是40-60度的,配对的类型边缘研磨过,直接拧紧就可以,不用垫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图片配合解说就好了

楼主:
记得上一个帖子有图片,我找一下帖

网友A:
什么是 面对面??

网友:
上图更直观些,说的有些不太懂

网友:
没看懂,应该图文并貌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2783    很多图片在这个帖子

网友:
正好学习马上就用得上!

网友B:
3、一头面对面,一头面对面

叶工正在做的固定龙门雕刻机,X轴就是采用类似这种结构

为啥?叶工的固定座多得是,用一个,浪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 面对面??

大口对大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一头面对面,一头面对面

叶工正在做的固定龙门雕刻机,X轴就是采用类似这种结构

为啥?叶工的固定座多得是,用一个,浪费一个

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一头面对面,一头面对面

叶工正在做的固定龙门雕刻机,X轴就是采用类似这种结构

为啥?叶工的固定座多得是,用一个,浪费一个

叶工尽量不要这么干,画蛇添足,反受其害。
一端固定,另一端应该有自由量,轴向径向都应该有,否则轴承、丝杆的滚珠成了薄弱环节,降低寿命,且调试困难。

网友:
两头都面对面,对安装的精度要求很高。否则丝杆就会增加附加载荷。小行程的个人认为一端面对面,一端悬空就可以了,还能减少丝杆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