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器什么原理

楼主(2012-02-16):
(无正文)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3MTE4MDA4.html

网友A:
斯特林发动机

网友B:
斯特林发动机呢,,热能与机械能的转换,网上资料多,,,,这玩意应该是外燃机,,,视频标题里咋写个内燃啊。。

网友C:
这个似乎不是斯特林。
斯特林发动机的特点是工质是在冷缸和热缸之间循环的,冷缸和热缸都是密封的,也就是说,工质是不会与外界连通或者交换的。
所以才会叫外燃机。
而从视频来看,这个机器的汽缸是有开口的,并且周期性地打开,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所以这个发动机的工质应该是火焰燃气。
我观察后发现,这个机器设计地挺巧妙,通过合理布置飞轮上的两个曲柄之间的角度,精确控制活塞的往复运动和气门(暂且叫气门吧)的开闭时间,来实现连续工作。
工作循环大致如下:
启动时,气门闭合,活塞位于靠近气门的位置
→点燃火焰后,拨动飞轮,使活塞向远离气门的位置运动,并同时打开气门,这时,气缸吸入火焰燃气
→飞轮继续转动,当活塞运动到距离气门最远处时,气门闭合,气缸内的燃气被汽缸壁冷却,压强降低,但此时气门已经闭合,所以会迫使活塞向靠近气门方向运动
→当活塞运动到最靠近气门的位置时,气门再次打开,活塞在飞轮惯性的作用下,开始向远离气门方向运动,吸入燃气
→当活塞运动到距离气门最远处时,气门闭合,燃气冷却→活塞向气门方向运动……周而复始。
从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出火焰被吸入汽缸的样子。

网友D:
不是斯特林

网友E:
变态斯特林

网友F:
网上有称此为真空发动机

网友G:
不懂看看稀奇

楼主:
找到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3991056/Ob/1/Pt/9/sid/XMTM3MTE4NDc2==.html

网友H:
巧妙
有意思

网友I:
这个应该是先吸入高温的膨胀气体,然后关闭阀门,气体冷却产生收缩,也就是真空,活塞后退,当退到差不多最后时打开阀门,由于飞轮的惯性,完成把废气排除,以及重新吸进热气的过程,反复循环.

网友J:
这是最简单的斯特林发动机吧

网友K:
视频作者已经说了,这是一个 Flammen Fresser Engine,
是从一本叫“steam and Sterling Book 2" 的书上扒出来的设计,作者有作少许改良
Flammen Fresser Engine 又叫“吃火机”,有叫“真空马达”vacumn motor

网友L(2013-04-18):
热气机,,类似的hot-air Eng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