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4MZ被锁,打不开,求解!!!!万急

楼主(2012-02-16):
我的14MZ被锁,打不开,求解!!!!万急

网友:
怎么锁了?上个图啊,说说经过啊

网友:
怎么锁的?是开机密码吗?

网友:
肯定是设置了USER ID

网友:
肯定是一时手贱设置了ID密码,这个貌似只能返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让返厂,禁止向台发电子厂品。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的,是我父亲的朋友搞的。豆是开机密码了。有人说,通过段路里面的小电池来解决,但听着悬。不敢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是我父亲的朋友搞的。豆是开机密码了。有人说,通过段路里面的小电池来解决,但听着悬。不敢整!!!

谁搞坏谁赔

网友:
短路内部小电池几秒钟没事的,实在怕怕的话,用1欧姆电阻做负载,短路内部电池。

网友(2012-10-14):
引用 网友C:
谁搞坏谁赔

支持

网友(2012-11-24):
首先降级到1.2.0版本的固件。然后下 载一个叫14MZ Utilities的软件: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418732

把这个软件拷到CF卡上在14MZ上运行,就可以看到User ID了。

或者试试在输入User ID的界面上按S4,看看可不可以跳过。(这是低版本的固件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