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EPO的F3A的电机木棍安装问题

楼主(2012-02-16):
先说我的配置,xxd 2212/1000kv
论坛看了一天F3A,发现木棍大多是装下面,但卖家说已经设计好了,我这个马达和马达座应该装上面,看那位老鸟给点经验,谢谢
                装上面

装下面

电机座

网友:
上下都能装!

网友:
能装上就行了

网友:
这样装 震动巨大

网友:
我最早用棍子后来炸了
就用轻木片 和方木棍 把几头垫出来 然后把电机十字架拧在木片上了 比较结实也不震动

网友:
吧木头锯断点让电机座贴着泡沫,至于上下你都试试装上整流罩看看

网友:
根据不同尺寸的电机座,可以装在上面也可以装在下面,根据试装以后看整流罩电机轴出口位置确定。
建议优先装在下面,这样炸机时不会桶穿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