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两台二手车床,老手帮我定夺一下,谢谢

楼主(2012-02-16):
前几天逛旧货市场看见两台较为中意的两台二手车床,准备买一台。一台是上海先发机床设备厂大发牌C0630车床7成新3000元,另一台是上海第十一车床厂C0630A车床5成新3500元。哪台更值得买,请老手给一个建议。

楼主:
两台车床的参数

补点两台车床的参数(网上下的)

上海先发C0630齿轮变速仪表车床参数
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 300mm
最大加工长度 500mm
刀架上最大工件回转 直径 150mm
主轴孔径 32mm
主轴转速范围(6级) 87-1370R/min
车削公制螺纹范围(10级) 0.5-3mm
车削英制螺纹范围(6级) 12-24tpi
纵向进给量(18种) 0.026-0.102mm
顶尖套筒最大移动距离 50mm
电动机功率  0.55kw
外形尺寸(长×宽×高) 1250×600×1200mm
机床净重 300kg

上海第十一机床厂C0630A
•        类型:普通车床
•        控制形式:人工
•        型号:C0630A
•        主电机功率:1.5(kw)
•        外形尺寸:1420*720*1155(mm)
•        加工精度:普通精度
•        最大加工长度:550(mm)
•        最大加工直径:300(mm)
•        最大回转直径:300(mm)
•        主轴转速级数:9
•        主轴通孔直径:38(mm)
•        安装形式:落地式
•        布局形式:卧式
•        适用行业:通用
•        重量:560kg

网友:
迟早要改数控,,,,,所以应该看哪个机器的卡盘和导轨精度比较好。。

如果都可以,,,那么买重的,,,以后卖废铁也多点钱。。

网友:
哪里的,上海十一的,我要了

网友:
不用考虑,11机的0630a是首选,

网友:
要是在黑龙江我就和楼主分了

网友:
怎么这么便宜啊  我选上海十一机的  也太便宜了  那里的  不行4000卖给我啊

楼主:
我在重庆。
在选二手车床时,要从哪些方面着手检查?

网友:
真便宜。拿下把,3000能买什么这个年代,一款智能机。兄弟fb一万,高级mm睡一晚的价钱,,  ,。我们这里,11机。630js报价都要4500,,

网友:
电机1.5KW,够 劲

网友A:
买C0630

不过C0630通孔只有20的,还何你标的是38?

你搞错了吧,0630通孔很小的,跟C0618一样的通孔

网友:
楼主哪里人?我也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0630通孔就是3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C0630

不过C0630通孔只有20的,还何你标的是38?

你搞错了吧,0630通孔很小的,跟C0618一样的通孔

CO618是说的那款神机吗?通孔是20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0630床是哪个厂的,质量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庆

网友:
我的11机老0630是小通孔,据说后来出的通孔大一些

网友:
11机的0630分:0630、0630A、0630B,通孔分别20、38、38,B型无座,0630是老型。还是选11机0630A,要快,过村就没店了。附件别拉了,否则又是一笔钱。

网友:
第二台我用过,精度蛮好的,力道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