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国外模友的折纸小飞机

楼主(2012-02-16):
国外模友的折纸小飞机

看上去是玩具直升机改造的,飞机的外壳是折纸,内层是比较薄的泡沫板
没有视屏也不知道能不能飞行,遥控器还是红外的

网友A:
类似银辉的x-twin或红外的小鲨鱼电装,就是外面的wallfoam不好搞,那东西特别轻,搞不到合适的替代品。和以前一个红外差速的737是一个系列的,737有视频。
2通老兄在RCG上的博客:http://www.rcgroups.com/forums/member.php?u=61874

网友B:
居然还有那么薄的泡沫。。。

网友:
真的很想看看它飞行的状态诶

网友C:
我觉得那似乎不是红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那么薄的泡沫。。。

感觉他是用裁纸刀削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那似乎不是红外的。。。

前面都是
最后一幅图不是红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银辉的x-twin或红外的小鲨鱼电装,就是外面的wallfoam不好搞,那东西特别轻,搞不到合适的替代品。和以前一个红外差速的737是一个系列的,737有视频。
2通老兄在RCG上的博客:http://www.rcgroups.com/forums/m ...

X兄果然厉害这个也找到了,只是不知道wallfoam是什么意思?

网友:
挺好看滴,就是不提太喜欢像真机的外形这样吊着飞的感觉·· xccdb的优酷空间里面好像有这个视频

网友:
看过这个视频  好好找找我忘了在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Wallfoam是一种2mm厚的泡沫材料,在rcg上看到主要是英国的小飞机玩家在用。这东西很软,很耐炸,还比同样厚度的epp更轻。lz转的这只是用直通纸路的打印机直接将纸模图纸打印在wallfoam上制作的。
第五张照片的意思是作者没有使用任何模型胶水,制作这机只使用了胶带之类的做粘贴。
Discussion / Posted by Electronick / Mar 08, 2011 @ 02:10 AM / 4,636 Views / 4 Comments / Reply
Indoor RC StickerJets, built using no glue, only stickytape.

一桌子的wallfoam折纸功法遥控飞机,以及红外737飞行视频:

另一只wallfoam制作的稍大些的2通差速737室外飞行视频,注意其中2分59秒有个撞机头的片段,撞瘪的机头拉出来稍稍整形就又可以飞了:

网友:
质量不能说过硬!

网友:
按2通老兄的工艺做了一架无电装验证机,试验结果很让人兴奋。手掷可以轻松滑出6-7米远。

网友:
XX新品马上闪亮登场!

网友D:
xcc的验证机用的是EPP吗?蛮好看的涂色用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引用 网友D:
xcc的验证机用的是EPP吗?蛮好看的涂色用的什么?

那只战机用的是EPS,打印的涂装,热烫到EPS板上。

再贴一只EPP验证机,比EPS要重,但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味道。似乎EPP的比较漂亮些。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仿制出外形还容易,要加上电装,调到能飞,好飞就不容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期望x兄搞个动力版的
兄弟们学习下
还有如果有时间
请出个专贴详细说下制作过程

网友:
楼上的露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望x兄搞个动力版的
兄弟们学习下
还有如果有时间
请出个专贴详细说下制作过程

正在弄动力版的,但要搞教程可不容易。还是先翻译老外的吧,直接拿来主义了。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3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