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说明一下,工具

楼主(2012-02-16):
我看着坛子上说工具,什么螺丝胶、热熔枪,还有些什么的,望补充一下,顺便再说一下它们有什么用吧,对了有什么可以除去502胶的?等等……望老鸟给与解答,在此谢过了!

网友:
球头钳,多合1螺丝刀套装,螺距尺新手可以用一下,我现在都没有用螺距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网友:
螺丝刀要准备好一点的

这些是必要的 其他的一些也可以备上

网友:
螺丝刀,450比较费1.5内六角。买好一点的(至少1.5的要买好一点的),至少亚拓级别。
螺丝胶、轴承胶、502、Ab胶、树脂胶(不玩泡沫机可以忽略)。一般买飞机都有带,但也有不带的,比如450Sport V2没有轴承胶,螺丝胶也只是低强度的,要买一瓶中强度的。
电烙铁,买尖头的,功率大点的。锡、松香。
小零件盒,淘宝最低价3块5一个。可用医药瓶代替。装螺丝用的。
螺距尺、游标卡尺,直角尺(文具店的就行)、强力泡沫双面胶(文具店2块4五米)、尼龙扎带(五金店4块200根),裁纸刀、球头钳、老虎钳、润滑脂。
木有了...

网友:
 等你想用就知道了

网友:
7楼很详细了,有些我也没有,所以飞机还不太会调试,只能处理简单问题

网友:
LZ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再补充一下,电工胶布和热缩管、砂纸。别看东西多。就螺丝刀和游标卡尺贵点,其他都是几块钱的东西。总共加起来大概300左右。

网友:
搜了下说醋能溶解502,楼主当小白鼠试试吧,好像也有专门的溶解剂卖

网友:
一次备不齐的,修几次就知道缺什么工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太谢谢您了,我会准备的,再说一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白鼠就小白鼠,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等我试试看,完了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