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胶水

楼主(2012-02-16):
不怎么玩电的,最近因为玩
FPV
要粘PEE材质的飞机,买了好些个502胶,但是都有个问题:EPP都不认这我买的502.不管滴多少胶都没有反应。在这里请教常玩
电机
的朋友请教那个牌子的502胶水能粘EPP材质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A:
 502应该不行的,不是有一种专门粘这类东西的胶水吗?

网友B:
喜欢快干型的用这种
http://item.beta.taobao.com/item.htm?id=7444426528
喜欢慢干型的用
http://item.beta.taobao.com/item.htm?id=12220779087
这种。我个人建议两样都买点,快干型的泡沫胶比较一点,有点类似于牙膏一样的固体形态,比较适合粘一些小件的东西。慢干型的比较湿一点,类似于色拉油一样的液体,用刷子刷好以后要等表面收水以后再粘和,比较适合于粘接一些大面的东西。

网友C:
其实502粘EPP是可以的,但最好使用促固化喷雾,加速固化。没有促固化剂的话,改用AB环氧胶,很好用,不过比502要重得多,要注意用量。

网友D:
俺做f3p,epp材料,都是用地摊一元一瓶的502胶。很好用。
关键是,一定要少点,多了反而不粘。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一定要很少量哦。

网友E:
用鱼珠胶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