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高频头求鉴定

楼主(2012-02-16):
一直没搞明白这高频头的型号,是否支持双向?另外,背后的两个开关是做什么用的,标着1,2的。。。。求指教

如图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频头和我的一样,我用来飞汽油机。是双向的,那个开关...是用来设定接收机种类的,使用V8系列的单向接收机的话,用开关来改变设定

求教,单向接收应该把开关拨至什么?

网友:
为什么不先查资料,再下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不知道frsky原来有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