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手们,怎么修理尾推啊,

楼主(2012-02-16):
我尾推不顺滑,憋舵憋的杠杠的,请老手指点一下,怎么给调的顺滑一些,,谢谢

网友A:
哪里卡调哪里.

楼主:
450尾推
尾推滑块部分,但是滑块里面的那个铜套跟尾轴,

网友B:
先把尾浆夹拆下来,把尾舵拉杆也取下来。手动推。看是哪里的问题,少花钱的话先做点儿润滑。不行就换吧。我也是新手,但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全拆,装一个试一下,直到找到问题。我之前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L臂的螺丝上得有点过紧。上螺丝胶边扭边试最后排除故障~当然也可能是尾轴弯了....

网友D:
拆装20次。。保证你会调。。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E:
砂纸打磨一下,然后上润滑油

网友F:
先看看直不直,如果不直就换,稍微有点卡的话,加点润滑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