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摄像头,和飞控的连接问题,实在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有图)?

楼主(2012-02-16):
我这样接法,但最后结果却是,摄像头不接电源,出来的就是OSD。但是把摄像头的电源接上,OSD就消失了,出来的只有摄像头的信号,无法实现叠加。 难道飞控有短路?还是摄像头有不兼容?   或者是我的线接错了!

网友:
电源共地试一下

网友:
看了你的图   有个问题  为什么发射机有2根地线?

楼主:
发射机左边的线接电池,右边的线给摄像头供电。

共地的接法也试过了,等会上图,还是不行

网友:
最好发个实物图

楼主:
这就是群里一个FPV高手教我的共地接法,还是不行

网友:
650线的摄像头线数太高 osd叠加芯片扫描不出来  换低线数的  520 540线都可以

楼主:
明天找坏小子 借他的摄像头试一下,不行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这是 穷人OSD~~~  那就是电路板坏了,很常见的事故~~
要是是别的飞控,基本是因为你线太长或者没接好,电压降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都是用的650线 宽动态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用的也是6OO线宽动态摄像头,配FY视频叠加也没问题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osd到发射机的黑线 和BEC到3sLiPo之间的黑线间有无压差?

楼主:
换了个420线的头居然就正常了,真晕!

网友:
楼主的摄像头亮度怎么样,我的摄像头亮度太高,白天都没法用

楼主:
高分辨率的头有菜单。可以调节白平衡,亮度对比那些,可惜我的飞控用不了,发回去换的话,低分辨率的头肯定没菜单,就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没事儿上650线的摄像头,哈哈,就图传现在的现状,你能多清楚?换个普通的420吧,监视器还搞的跟高清似的,哈哈

网友A:
FPV新手,真的是P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