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个多月后后续装备终于到来。

楼主(2012-02-16):
还是韵达快递好

比申通快

比申通快

试车的确是麻烦事

试车的确是麻烦事

进油似乎很不顺畅

进油似乎很不顺畅

没有启动器就用手!拨桨拨到手痛!戴手套

没有启动器就用手!拨桨拨到手痛!戴手套

真矛盾,顺时针拨发动机突然发动时就会解脱加长轴,逆时针拨本身就要把桨轴卸下来,有啥好办法?

真矛盾,顺时针拨发动机突然发动时就会解脱加长轴,逆时针拨本身就要把桨轴卸下来,有啥好办法?

动力太大!找人帮忙按住!

动力太大!找人帮忙按住!

网友:
yunda 一点都不好~

楼主:
损失不小

热火头处似乎漏气邪!拧再紧都没用啊

螺旋桨脱落摔打太多了,竟然出现裂缝!

螺旋桨脱落摔打太多了,竟然出现裂缝!

燃油果然很腐蚀性,看看被滴到的固定螺母

燃油果然很腐蚀性,看看被滴到的固定螺母

主轴也有些锈蚀了

主轴也有些锈蚀了

点火器留在发动机上受震动太久直接滑牙,再也不能正常结合上去

点火器留在发动机上受震动太久直接滑牙,再也不能正常结合上去

网友:
这种装5号电池的点火是最差的。。  买那种带SC电池的

网友:
火头漏气,可以换个垫片看看,不要拧太紧啊,会滑牙的…………
点火器在发动机启动后,就该拿下了吧……

楼主:
抱歉,油针没调好,一拔点火器就熄火。

网友:
没看出这是什么发动机啊?
直机的?
拔掉点火器就熄火,也有可能是火花塞的问题啊。
用掐油管法,看看是富油还是贫油,尽快调好。
贫油伤发动机的

网友:
标题

這机還是別折騰了,不過玩了這個才會感受到三葉發動機原來如此穩定好調。祝你成功。

网友(2012-04-19):
太奢侈了!给喝二锅头!火头装了垫片拧紧了不太会漏气,要漏就漏在电极的绝缘材料处,可以在那儿点上点油压气看看是不是真漏,用504就可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