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实测,想入的先进来看看真相!保证大吃一惊!

楼主(2012-02-16):
前几天,经不住诱惑,果断买了A3,说明都没仔细看,到手立马装塞斯纳上,结果令人郁闷,飞行中无一丝效果!!!!!!!所有调试都没问题,有点不相信现实,难道靠200大米丢进水了?继续把微风装了起来,又把A3装上去,效果有那么一点点,基本可以忽略,哥迷糊了,从头仔仔细细把说明书看了一遍,结果发现最开始A3明确注明,适合翼展50CM以下的小固定翼飞行,晕倒!!!!特此发一帖,广大魔友入A3前,看看自己玩的飞机是多大的!!!!!!!为了A3,明天再去买个一架小飞机了,哎,电池电机,电调,舵机,尼玛,我要疯了,坑是越挖越大!

网友:
看来大飞机没戏了,刚要买,再等等吧

网友:
兄弟感度是不是调小了啊,调到最大看看

网友:
A3应用在小飞机和大飞机上区别肯定有的,但因为小飞机天生就没有大飞机稳定,所以效果没有大飞机好。

但在大飞机上装上A3,也不会没效果。要不就是感度还没设置到最佳的效果。

楼主如果将A3装上一款原来已经很稳定的飞机上,那么效果是不会很明显的。

打个比方 0-100的稳定型,小飞机稳定型只有40分,那么装上A3后 可能达到80分的效果。

如果是一款稳定的大飞机,本身稳定性就有80分,那么装上A3后可以到达90分的效果。

网友:
haha

塞斯纳都很稳定了还装a3,钱多了没办法

网友:
效果是有的~~~

网友:
我的破KK(方向陀螺被球门柱撞飞了),遇到强侧风时,强列颤动

网友:
标题

感谢。。。看来我的冲浪者和塞斯纳都不需要了。。。
不知道陈伯用在小丑鱼的效果如何

网友:
既使是赛斯纳,也应该不会没有一丝效果。如果你确定安装正确,那么要排除个体的质量问题。

网友:
最好找个有阵风的天气再测试下吧 楼主

网友:
 别吓人 哎

网友:
复狗狗最爱猫猫兄

"感谢。。。看来我的冲浪者和塞斯纳都不需要了。。。"
同感。

"不知道陈伯用在小丑鱼的效果如何"
58cm的EPP小丑鱼到了,红色的,很cute。
这个周末回香港,要下个周末才可在澳门放飞机。
希望会遇到四、五级风,可试A3了。
试后发帖。

我还想试试79元的KK呢!

陈伯

楼主:
昨天4 5级风  A3感度都到顶  飞塞斯纳   基本无效果  安装啥的肯定没问题,本人玩直机的  3轴什么的都研究过!继续装了微风级,效果有点,不明显!说明书上明确写了,适合50CM翼展的小飞机,让小飞机飞起来有大飞机的感觉,我估计是山寨AS3X系统的,需要安装的飞机更灵活,可能效果才更明显。现在纠结的是,小飞机要重新购置一套设备,犹豫中,昨天在天空看了下,整套下来快500大米,哎,为了这个A3值不值?

网友:
谢谢楼主,我本来想买

网友A:
整套下来快500大米,哎,为了这个A3值不值?

mqm兄:

CSL的小KT 3D机应最适合,全套也很便宜。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A3的话,
100块广东包邮我收。

先谢了
陈伯

网友B:
我觉得评判这个飞控板好不好只要看你联接正确后,看陀螺仪輸出的舵面是否夠快,舵量是否夠大.如果把飞机绕重心抬头,低头水平舵面都有反修正的动作,方向改变方向舵也有反修正动作,横滚时付翼也有反修正动作,并且修正速度快,幅度也夠大这个飞控就是好的.至于飞行中有沒有感觉是和飞机本有的稳定度和操纵员水平有关,本身稳定度高的,操纵員水平高的就会觉得效果不明显,装飞控的必要性不大.难飞的飞机(小的,翼荷重大的,拉重比小的,特別灵活的),操纵员水平不太高的装上它就会感到效果明显.以上看法是否正确供大家讨论.

网友:
楼上的比较客观

楼上的观点比较客观,明天我去试飞kk飞控,这个kk搞的舵机还真的一直抖

网友:
A3 如果真的是山寨了AS3X, 那应该什么机型都有效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评判这个飞控板好不好只要看你联接正确后,看陀螺仪輸出的舵面是否夠快,舵量是否夠大.如果把飞机绕重心抬头,低头水平舵面都有反修正的动作,方向改变方向舵也有反修正动作,横滚时付翼也有反修正动作,并且修正速度 ...
拿在手里试过的,反应,速度都不算很快,估计塞斯纳,微风级 舵面比较小,不是很明显,等我买几架大舵面的小飞机试试看。感觉换小点的舵机可能效果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qm兄:

CSL的小KT 3D机应最适合,全套也很便宜。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A3的话,
100块广东包邮我收。

先谢了
陈伯
 佩服!暂不出 不飞爽了,不会出的!

网友:
明知你会舍不得的。:loveliness:

听用家说过要先调大舵量才有効的。
Mgm兄你可用MD塞调后再让它高空失速试试。

陈伯

网友:
观摩学习。现在没钱没时间玩,纠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4 5级风  A3感度都到顶  飞塞斯纳   基本无效果  安装啥的肯定没问题,本人玩直机的  3轴什么的都研究过!继续装了微风级,效果有点,不明显!说明书上明确写了,适合50CM翼展的小飞机,让小飞机飞起来有大飞机的 ...
复制搜索

LS的你凭什么说A3山寨了AS3X?

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评判这个飞控板好不好只要看你联接正确后,看陀螺仪輸出的舵面是否夠快,舵量是否夠大.如果把飞机绕重心抬头,低头水平舵面都有反修正的动作,方向改变方向舵也有反修正动作,横滚时付翼也有反修正动作,并且修正速度 ...

A3我用過, 很讚同16楼luyoukuang5imx的說法.

网友:
可刷固定翼的79元的KK板在哪里买?请给个链接好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制搜索

LS的你凭什么说A3山寨了AS3X?

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纯属猜想!其实真能山寨就好了!!!

网友:
这种东西还用山寨asx?

程序不会复杂,asx就是玩具而已,看看fpv区这么多人都diy出飞控来了。现在很多东西都开源了,没必要山寨。只要有好的陀螺芯片就能做出来。

网友D:
已入  等快递中 真慢啊   看完楼主  帖后  准备给我小丑鱼  组装起来  等到了 试试小飞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入  等快递中 真慢啊   看完楼主  帖后  准备给我小丑鱼  组装起来  等到了 试试小飞机效果
昨天在虫虫那里买了2架KT机  人家都装在50机的轻木机上用 都有用!!

网友:
风大的时候效果应该明显点

网友E:
我也用在KT机上,我个人认为,大小飞机都有用,尤其用在3D机上,吊机、做侧飞等,比没有A3时爽太多啦~!
不过我们只是爱好航模,玩而已,对于那些想练真正技术的朋友,建议就不要用了,或者只用来在初步阶段练反应用,到你需要进阶时就千万不要用了,因为在不用A3辅助的情况下,还能将50CM翼展以下的小飞机飞得很稳定,能做各样的3D动作,那才是真技术,那才真正牛!

网友F:
老孟啊!估计用在我的UMX BEAST上面会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孟啊!估计用在我的UMX BEAST上面会很爽!
 你那飞机才50克  A3就8克了  你还飞啥?加大电机估计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在KT机上,我个人认为,大小飞机都有用,尤其用在3D机上,吊机、做侧飞等,比没有A3时爽太多啦~!
不过我们只是爱好航模,玩而已,对于那些想练真正技术的朋友,建议就不要用了,或者只用来在初步阶段练反应用 ...

感觉对练技术也有用 开始练侧飞时用了飞控,练到不会错舵,然后拆了飞控,发现侧飞已经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对练技术也有用 开始练侧飞时用了飞控,练到不会错舵,然后拆了飞控,发现侧飞已经会了

是的!
现在飞熟的飞机没装飞控板,
感觉有比之前进步一些,
也能做出稍有难度的动作.

以前侧飞是不会也不敢,
现在胆子大一点,
不上飞控也会了!

网友:
翼展1.21米

新手非常合适,降落非常安全。飞得很直,倒飞也很直!不过舵量得调整到最大140%,舵机最好用加长摇臂!另外,飞梦2.4G FTB的设备用不了3A方向舵乱动,其他都正常,阿尔舍2.4G JR设备可以使用,各舵面都正常!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我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   但我提出另一种思路. 是否不必把去掉飞控的飞行技术才看为真正的技术.也可发展在有飞控的条件下飞出更好的动作,做出更小更漂亮的飞机来展现技术.这是在科技发展到新阶段的新课题.   试想一下我们不会要求一个飞高汲直升机模型的选手拆掉陀螺仪来展现技术,为什么一定要飞固定翼的选手不用飞控才算真技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   但我提出另一种思路. 是否不必把去掉飞控的飞行技术才看为真正的技术.也可发展在有飞控的条件下飞出更好的动作,做出更小更漂亮的飞机来展现技术.这是在科技发展到新阶段的新课题.   试想一下 ...
 有道理

网友:
试试装到一台重心不准确的机子上就知道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