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tank 2a6 完成后驱改造,稍后视频!

楼主(2012-02-16):
玩了一段时间的vstank,感觉要改下后驱动和悬挂!一、是没时间。二、是没材料。
在偶然的一次机会,搞到了后驱齿轮,终于开始改造了!
一、改了下悬挂,小拉簧都是去我家不远的一个五金店里淘的,老板人很好,我经常在他那里买东西,所以这次很感谢他,他帮我搞到的小拉簧!还没要我钱!呵呵!
二、吧后驱齿轮中间那一部分去掉,在用AB胶给他粘好,注意要对整齐!等干后就可以还原了!
本人最后还把炮台下边的齿轮切了2个齿,使炮台可以360度旋转,转后一定要复位!不然里面的线就要缠在一起了!
有时间我一定会上改造后的2A6视频,请大家一起欣赏!谢谢!

网友:
此车最蛋疼是底盘为放电池而太低,属于硬伤

网友:
驱动轮是单齿。。。。也硬

网友:
想知道楼主添加的齿轮的渠道 看起来像是配件进行切割修改的成果   还有悬挂更换弹簧的渠道
我这里有2个豹2A6  都要改的  呵呵  !

网友:
这车在论坛好像不太吃香,可改性不强

楼主:
整车图

视频稍后!

网友A:
火炮口是金属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炮口是金属的了?

不是   应该是闪光灯闪的 内部有一段很短的铝管而已

网友(2012-09-12):
求后驱齿轮啊.

网友(2012-10-19):
同问 后齿那来的

网友B:
原装齿,难道又买了一套波箱然后切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齿,难道又买了一套波箱然后切下来的?

买的配件就齿轮!呵呵!车车我以买掉了!1:24的比例没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其实我就想你能帮忙量一下负重轮的外径多大?可以帮下不?谢谢!

网友:
对了,还有驱动论与诱导轮之间的距离,,,因为我想自制一台豹2,,,不知道尺寸,,,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