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夜光桨哪里有售?

楼主(2012-02-16):
求助一下论坛,问下450夜光桨哪里有售,知道的吼!

网友A:
PM下铁汉.他见多识广

网友B:
同问~~知道的发短信

网友C:
买点夜光涂料不就行了。

网友D:
夜光涂料我试过,没用,要在很黑暗的地方才能看到隐约的光.
成品夜光桨好像价格都在4位数以上,还是自己DIY吧

网友E:
尾桨我见过 kbdd有售

网友F:
淘宝上有 店铺《富丽模型》

网友G:
450的DIY行了,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吗,这怎么DIY,不是要将发光二极管放到桨里面去的吗

网友G:
电池放刹车盘
贴片LED粘大桨上
绕电机的漆包线做线路
over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思路理清了,茅塞顿开,谢谢啦。电池推荐下用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