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情况下,有多少DJI用户使用产品受到影响,请报名跟帖!

楼主(2012-02-16):
我出现的现象时:

GPS模式启动,在空中红灯开始闪烁,紧接着白灯闪烁,然后姿态就稳不住了,调整过参数后,整个四旋翼开始自动刷锅,切换到姿态模式,白灯依然持续闪烁,大惯性动作往一个方向漂移,出现上述情况,记录有效温度为零下5度——10度,也曾经试过零上5度出现这个情况。
有类似情况的请跟帖说明情况,谢谢~

网友A:
请LZ检查香蕉头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再困扰着我,以至于我现在飞wkm万分小心,整个冬天都在围绕这它。我跟楼主的现象根相似,不同的是我的飞机经常通电不启动就闪白灯,在空中悬停下就大范围飘逸、刷锅。一周之内还自己打舵飞走过2次,最后关遥控进入失控回航才回来,但是回航途中自己莫名其妙的爬高100多米。我把整机连遥控发到dji公司就正常,查不出问题。固件升级,降级还是那样子。通过汪总的交流得知他们也在特意做气温的测试排除。后来发表了跟气温没关系的帖子。我在北京,想了想跟深圳不同的就是气温、或者我飞的地方有干扰。为此还特意跟模友相约一起飞,让人崩溃的是他的wkm稳得很,白灯很少见。我的wkm自己在一边自顾自的画圈,或者自己飞。令我感动的是dji朱工,经常联系我给我出主意,给我换了gps模块,还给我特制了一个飞行记录仪,让我在几种特定模式下做测试,让我发回飞行数据帮我分析,他们从飞行数据上分析是,我的飞机只要一起动就有很强的磁场干扰。可是同样的飞机没有动过寄到深圳就飞行正常,汪总还夸我的飞机调的很好,为此我还通过关系搞了蝎子电机,换上后飞还是一样无论是gps还是姿态下,不是大范围飘就是大范围的刷锅,我说的大范围是指超过8米直径。dji还是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的飞机在入冬以前每次飞都稳定得很。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气温是主要原因,但是我一直相信是气温影响了飞行。最后朱工给我寄了一套全新的wkm让我做替换测试。当我换了主控后奇迹发生了,飞机又能钉钉子了,难道是个别差异?但是只要稍大的动作白灯依旧平凡闪烁。入冬以前我基本没看见过白,灯动作再大也不闪。不能解释的是我的飞机,连遥控一起寄到深圳,还夸我调的稳,一到北京就乱飞。真的希望大疆能找出问题的根源,不要急于发布连自己都疑惑的结论。我们不怕产品出问题,怕的是出了问题连你们都不知道处在哪里。中 国东西南北跨域很大,现在又是冬季,各地温差又大,多好的机会,派点人出去多测试。这样我们才看得见你们的强大、负责。现在根本不敢让飞机飞高!下面附上几个视频。其他模友看看有否类似情况发生:最后一段视频较长,请耐心看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zNjQzMDg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zOTQ4MjM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3MTYyMDY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5MTQ3MTg4.html

网友:
LS的香蕉头不用检查了,请直接更换

网友:
冬天已经把WKM封起来了,开春在来过!飞过一次闪了白灯,不是太稳定!就算wkm不受影响,机身也多少受影响,摔了损失就小不了!

网友:
这几天和楼主一样的情况,gps 乱飘 白灯狂闪,,,,

网友B:
楼主,GPS模式,红灯闪烁,说明信号就不是太好了,就应该引起注意,如果白灯闪烁,说明姿态也不好了,这样的情况就先不要飞了,可以停下来,待GPS信号改善之后,再继续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GPS模式,红灯闪烁,说明信号就不是太好了,就应该引起注意,如果白灯闪烁,说明姿态也不好了,这样的情况就先不要飞了,可以停下来,待GPS信号改善之后,再继续飞行。

经常在地面搜索卫星就开始白灯闪烁,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过的,换成姿态模式闪烁依然,拔了电源重新插上能好点,反正时有时无的,不过我JJ比较正常,空中闪白灯就悬停一会,不闪了继续飞,至今没炸过一次,也没发生啥可怕的事情。就是冬天定点太不给力,有时候会很稳,有时候就飘了,都是在同一地点,估计是卫星今天好明天差的缘故。请问在地面闪白灯是啥意思?就算卫星信号不好吧,可我也没飞啊,不至于闪白灯吧?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算我一个吧,那天在阳澄湖气温就是在4度左右,2分10秒开始刷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LZ检查香蕉头
难道是香蕉头热胀冷缩?太邪乎了吧,果果。

楼主:
不是你说的情况了

引用 网友B:
楼主,GPS模式,红灯闪烁,说明信号就不是太好了,就应该引起注意,如果白灯闪烁,说明姿态也不好了,这样的情况就先不要飞了,可以停下来,待GPS信号改善之后,再继续飞行。
起飞前没有红灯闪烁,才飞的啊,超级开阔地,飞在空中偶尔出现红灯还没事啊,就是白灯一闪,什么情况都会发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GPS模式,红灯闪烁,说明信号就不是太好了,就应该引起注意,如果白灯闪烁,说明姿态也不好了,这样的情况就先不要飞了,可以停下来,待GPS信号改善之后,再继续飞行。
按理说,地面的星况肯定没有空中好,但经常在冷的时候飞到60米左右开始闪红灯,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哦米拖佛,我这6,7度左右还没遇到,有白灯照样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香蕉头热胀冷缩?太邪乎了吧,果果。

嗯嗯,一点八错: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嗯,一点八错: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我的650没有香蕉头(电机线直连焊死),难道是T插热胀冷缩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650没有香蕉头(电机线直连焊死),难道是T插热胀冷缩引起的?

嗯嗯,一点八错。: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这样的话,我们的RP实在。。

引用 网友A:

嗯嗯,一点八错。: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厚道点,实在点,我不用T头了

网友:
我的也是时飘时不飘,找不到规律。急啊!

网友:
 关注中!我的也是,很是迷茫!

网友:
我要飞的更高!!!飞的更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