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油机的朋友千万别偷懒阿,后果严重阿

楼主(2012-02-16):
玩油机就是很麻烦的阿,飞完一定要清洗
1。尤其是主轴和尾轴,要不清洗下次就会因为十字盘卡死,尾推卡死等原因出现意外
2。机身也要洗要不时间久了油泥就不好洗了
3。还有就是清洗发动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油针的位置,不要碰到油针,碰了位置以前调的混合比就乱了
4。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擦飞机用的布,不要让布上的丝线挂到油针定位的铁片上,挂上一拉铁片就断了,不好买的阿
5。一般我们都是用95%的医用酒精清洗,这样对轴承损害很大,一般清洗完记得用注射器往轴承上上点油,汽车用的机油就行,每次清洗都上油,主要上油的地方就是主轴轴承,和尾轴轴承

网友:
加机油合适吗?听说机油容易沾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o
没关系的,因为你每次都要清洗飞机,所以不会脏的

网友:
注意是要的,没这么夸张,仔细检查机身固定螺丝倒是很重要的

十字盘那块,LZ用的是什么飞机啊,不是这样来的吧,太夸张

网友B:
LZ 主轴尾轴根本不需要润滑 特别是油机,因为排气排出的润滑早就在尾轴主轴上了,飞机擦的时候喷点99%无水酒精,然后用洗车用的抹布,擦干净基本就OK了 油针那个地方请飞前检查下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解   我每次都是这样擦的

网友:
其实什么机都需要检查,我现在每次飞完边清洁边检查,有隐患就马上处理,下次起飞前再做个简单检查就可以直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主轴尾轴根本不需要润滑 特别是油机,因为排气排出的润滑早就在尾轴主轴上了,飞机擦的时候喷点99%无水酒精,然后用洗车用的抹布,擦干净基本就OK了 油针那个地方请飞前检查下就好了。

老兄我知道主轴尾轴不要上油,您看清楚我说的是轴承,酒精清洗会稀释轴承的油,减少轴承的寿命,,

楼主:
如果上些油会使轴承的寿命延长而已,嫌麻烦可以不上油,只是寿命短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