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于未燃,更换700DFC球头扣

楼主(2012-02-16):
最近爆出两单700DFC自宫事件令大家人心惶惶,我的机自上次炸机后干脆升级了DFC,前段时间也逐渐修复完成,但一直不敢试飞,虽然亲眼看过浩然的暴操,也亲身体验过他的神物,但毕竟发生这件事总觉得有安全隐患放不下心去飞,这几天我不断的在网上搜罗了一些加强的球头扣,不知道那种比较好,这些都应该是车用的,心想如果1:8大脚或BAJA用的球头扣应该耐用一点,不过尺寸合不合适就有待取证,玩过车的或知道那个好的不妨推荐一下,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下面这几种我找的

网友:
飞吧 飞出人命来 看亚拓怎么说 DFC 这么设计 要o圈有什么用 只要o圈一吃力 就有个不正常的里 传递给大桨夹和相位器链接的那个玩意

网友A:
雷虎和田宫的那么便宜,貌似比亚拓原装450的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FBL才是皇道,DFC或许500级以下是安全的。

450pro3GX没记错的话,好像已经没有相位器了

网友:
如果确认球头扣的直径合适,买Xray或者mugen的。
超级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虎和田宫的那么便宜,貌似比亚拓原装450的还便宜

车用和飞机用的有小小差别。。。

网友C:
球头扣还是英国的 QuickUK 才最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球头扣还是英国的 QuickUK 才最给力!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D:
这个位置的受力太复杂了,只是换球头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个简单可行的方法,好像X7那样在连杆中点加个支架,最好是2点(考虑到横轴胶圈的影响,2点不太可行),这样可以避免连杆受力过多。让这个支架去负责锁定相位和驱动十字盘,这样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好像LOGO800那样的中联,不过那样就不是DFC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位置的受力太复杂了,只是换球头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个简单可行的方法,好像X7那样在连杆中点加个支架,最好是2点(考虑到横轴胶圈的影响,2点不太可行),这样可以避免连杆受力过多。让这个支架去负责锁定相 ...
对,那就不是dfc了,为什么atom500,6hv,7hv又能挺得住呢?

网友:
注意,7HV不是用的短粗的刚性连接,是一条比较长的碳纤连杆,是有柔性的,不至于让连杆很快受力失效,受力后连杆会有一定的变形。

楼主:
SAB也是这种设计,不知道会不会出事

网友:
 今天可能一目一样的

网友:
关注   用 600DFC 飞了 一二十个起落 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E:
使用了胶圈的DFC,设计就存在问题,翻滚时大桨带动桨夹横轴一边上一边下运动,桨夹和拉杆的固定螺丝会受到掰的力,球头扣也会受到向一边掰的力,造成螺丝断或者球头扣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了胶圈的DFC,设计就存在问题,翻滚时大桨带动桨夹横轴一边上一边下运动,桨夹和拉杆的固定螺丝会受到掰的力,球头扣也会受到向一边掰的力,造成螺丝断或者球头扣裂。

貌似很有道理

网友:
700DFC 600DFC 500DFC 危险
450DFC  250DFC 安全

网友:
的确是不靠谱。还是老的旋翼头经得住考验

网友F:
组装正确与定期保修是重点~亚拓球头扣多年千万人使用无事,如果有疑虑其它也好不到那里,何苦庸人自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组装正确与定期保修是重点~亚拓球头扣多年千万人使用无事,如果有疑虑其它也好不到那里,何苦庸人自扰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在讲反话...?

网友:
全金属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