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电机电调电线都很热怎么办啊

楼主(2012-02-16):
HL平跑。。40A调头 KV3800
电机
(好像是540电机)。玩一会儿。电调热。电机热。电线也很热。。怎么回事。会烧掉吗?
我经常全油门的。
这配置好像是大脚的配置。

网友A:
齿比不对

网友B:
540 40a 略小了些、线很热就难理解,香蕉头小吗,还是接触不好

楼主:
齿比的确不对。因为电机座不合适..经常移位.
这问题会导致电机热..电线也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香蕉头不小.楼上上得对啊..齿比不对

楼主:
电机座不合适啊.没办法啊

网友D:
LZ HL原车40A电调不会配540的,80a的才配。你看看是不是驱动齿之间咬合过紧啊?送送电机就好了,另外可以装个小风扇在电调上,3块钱一个,很便宜的,卖车的都有。

网友E:
会不会是电线有点小了,导致热量积累...

网友F:
我的大脚上就是这配置 没见发热啊

网友G:
一看就是负荷太大的问题。换小齿比,另外,电机的KV有点高。3300KV就差不多了。再往上不太适合1/10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