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啊,MCPX又出问题了!

楼主(2012-02-17):
轻推油门,尾桨狂转,主马达还未启动,明显尾马达的初始转速太高,机身开始转圈。
怎么回事啊各位?几天不飞,没有任何改动啊!
-----------------------------------------
抱歉,我表达有问题。
故障不是尾马达先启动,而是尾马达的输出明显偏大,已经超过了平衡主马达力矩所需。稍微加点油,整个机机在地上就开始顺时针快速旋转。

总结一下,就是尾马达出力过大,已经超过正常很多,即使主马达启动,飞机也无法锁尾,快速顺时针旋转。
-----------------------------------------
晚上又试验了一下,发现尾马达启动后,原来好的时候,如果用手转动机身,尾马达会自动加速或减速(直至停转),这种反应是陀螺仪在起作用,试图抵抗机身的外部干扰,保证机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点大家都了解。

但是,但是,

现在的现象是,用手转动机身,尾马达不会自动加减速了!对外界的干扰没有反应了!各位,这是不是说明陀螺仪坏了???

重新对码后也无改善,不知该怎么办了!难道要更换主板?

网友:
LZ尾电机线是否接反了 ,把尾电机插头倒过来插 试一下 是否正常了

正常的,尾桨应该是逆时针转动

还有一点,尾电机是先转。主电机需要一个较大的电压才会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轻推油门,尾桨狂转,主马达还未启动,明显尾马达的初始转速太高,机身开始转圈。
怎么回事啊各位?几天不飞,没有任何改动啊!

尾电机是空心杯,主电机是强磁,起转必定是尾电机先的,先打大一点油再试,如果油门过了30%主电机还没转就检查一下主电机和大齿有没卡著…

网友:
尾马达线是否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是空心杯,主电机是强磁,起转必定是尾电机先的,先打大一点油再试,如果油门过了30%主电机还没转就检查一下主电机和大齿有没卡著…

抱歉,我表达有问题。
故障不是尾马达先启动,而是尾马达的输出明显偏大,已经超过了平衡主马达所需。稍微加点油,整个机机在地上就开始顺时针快速旋转。
总结一下,就是尾马达出力过大,已经超过正常很多,即使主马达启动,飞机也无法锁尾,快速顺时针旋转。

网友:
重新对频?试试

网友:
油门大点

网友:
主轴上下松动了也会有这样的反应的。

网友B:
不是问题的问题 楼主玩的不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问题的问题 楼主玩的不用心

完全无法锁尾,还不是问题?我已玩过两架mcpx,不是纯新手了。

楼主:
尾电机没有接反,我保证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旋翼头和主轴的虚位吧。时间长了固定主轴的螺丝孔会变大的。然后造成主旋翼掉转厉害。导致不锁尾,以前我也碰到过的。实在没辙。发田少查看才搞定的!

网友:
看看主电机线有无松动,我有次就是这个情况,主电机接触不良。

网友:
坚持方向通道是否设置成反向了

楼主:
晚上又试验了一下,发现尾马达启动后,原来好的时候,如果用手转动机身,尾马达会自动加速或减速(直至停转),这种反应是陀螺仪在起作用,试图抵抗机身的外部干扰,保证机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点大家都了解。

但是,但是,

现在的现象是,用手转动机身,尾马达不会自动加减速了!对外界的干扰没有反应了!各位,这是不是说明陀螺仪坏了???

重新对码后也无改善,不知该怎么办了!难道要更换主板?

网友C:
陀螺仪 控上关了?没玩过mcpx不了解控,中立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 控上关了?没玩过mcpx不了解控,中立点设置?

mcpx陀螺好像控无法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晚上又试验了一下,发现尾马达启动后,原来好的时候,如果用手转动机身,尾马达会自动加速或减速(直至停转),这种反应是陀螺仪在起作用,试图抵抗机身的外部干扰,保证机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点大家都了解。

...

现在转动机身尾电机不转。那推油门 尾电机还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转动机身尾电机不转。那推油门 尾电机还动么

感谢回复。
现在推油门,尾电机以较高的转速启动,比原来的力道要大。尾马达启动没问题。
然后手动转动机身,尾电机的转速没有明显变化,原来应该是有明显变化的。也就是尾马达转速没有跟随机身角度变化而变化,陀螺仪没起作用。

网友E:
原来美国货也会有这个问题?楼主,你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而且折腾了我好久也没弄好。只不过我玩得是260a,所有现象和你一模一样,返厂回来后还是老毛病,问题应该在主板上!而且根结就是陀螺仪问题,一些控上的感度调节,尾电机更换都是无济于事的。换主板代价有点大,自己斟酌吧

楼主:
同病
已经又拍了一个主板。我这个是10年生产的,不知是否有缺 陷,玩了半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美国货也会有这个问题?楼主,你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而且折腾了我好久也没弄好。只不过我玩得是260a,所有现象和你一模一样,返厂回来后还是老毛病,问题应该在主板上!而且根结就是陀螺仪问题,一些控上的感度 ...

260a摔了之后普遍有这样的问题

mcp x 极少出现。遇到过 像lz这样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 主板上的原件烧了 。其实很简单 换一下 大概 10圆的样子就好了

网友:
mos被击穿了?

网友(2012-09-14):
我的也出现这问题,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坏了,返厂吧。

楼主:
同志们,都半年前了。后来更换了尾驱动电路的mos管,救活了。

网友:
尾桨反装?我试过很似你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志们,都半年前了。后来更换了尾驱动电路的mos管,救活了。

短信你了,麻烦教我怎么弄,谢谢!

网友:
LZ,不用左问右问了,就是尾MOS烧了,你看看主板上那个三脚的mos,是不是起泡了。
换个尾mos,或者把主mos移过去。

网友:
mos管击穿了,不受控制?

网友:
尾电机插反了

网友G:
陀螺反向,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陀螺反向,就这么简单

你飞过mcpx没?
陀螺在哪里?

网友:
这个就是尾电机的 FET 被击穿了,结果马达不受控制了。

陀螺仪一般要炸鸡非常厉害才有可能损坏。

这个 FET 是经常被损坏的部件。自己换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信你了,麻烦教我怎么弄,谢谢!

图中红色的器件即尾马达MOS
不知道现在淘宝上还有没有卖这个型号的mos,你可以问一下几个主要的mcpx卖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红色的器件即尾马达MOS
不知道现在淘宝上还有没有卖这个型号的mos,你可以问一下几个主要的mcpx卖家 ...

改无刷,拆主mos换上用,我叠尾mos也是这么搞的

网友:
就是尾巴的MOS管烧了嘛

网友:
我可以拿到原厂的MOS

网友:
我的125也有过这样的问题,试试把感度调一下

网友(2012-10-20):
引用 楼主:
图中红色的器件即尾马达MOS
不知道现在淘宝上还有没有卖这个型号的mos,你可以问一下几个主要的mcpx卖家 ...

谢谢,先学习下,以后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