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池问题

楼主(2012-02-17):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恒龙原厂2000MA7.2V电池充电需要几个小时!!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恒龙原厂2000MA7.2V电池充电需要几个小时!!谢谢!!

这要看你的充电器输出电流是多大 总的来说 如果你的充电器输出电流是2000mA的话  那么大概要2.5-3.5小时左右    第一小时大概会充电池总电量的70%左右 第二个小时会冲到大概总电量的85%左右 后面才会慢慢充满  不要单纯的去看充电器的充电指示灯 如果冲1.5小时左右就显示充满的话 其实没有充满 电池可能没有深度充饱  就是常说的虚电  当然也跟你电池材质有关系 锂电池或镍氢电池也是不一样的  这就不多说了

楼主:
谢了,我的是镍氢电池

网友:
2000除以400乘以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充电器输出电流是多大 总的来说 如果你的充电器输出电流是2000mA的话  那么大概要2.5-3.5小时左右    第一小时大概会充电池总电量的70%左右 第二个小时会冲到大概总电量的85%左右 后面才会慢慢充满  不 ...

貌似很专业的样子啊。。。不过电池如果是2000毫安的话,充电器输出电流是2000毫安的话,怎么需要2.5-3.5小时呢?不是大概1个多小时么?1C的充电居然需要那么久?电池不会废了么。。

网友:
用恒龙的充电器大概5个小时吧,多充个把小时又不会坏

网友:
"2000除以400乘以1.2"
这个是正确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当电池变暖的时候,也表示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很专业的样子啊。。。不过电池如果是2000毫安的话,充电器输出电流是2000毫安的话,怎么需要2.5-3.5小时呢?不是大概1个多小时么?1C的充电居然需要那么久?电池不会废了么。。

只是说如果  如果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是2000mA 的话  如果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是几百mA的话 时间还会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说如果  如果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是2000mA 的话  如果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是几百mA的话 时间还会长

即使再如果,2A的电流充2A的电池,再怎么算也不能2.5-3.5小时吧?充电效能的转化率不到50%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即使再如果,2A的电流充2A的电池,再怎么算也不能2.5-3.5小时吧?充电效能的转化率不到50%么?

充锂电就有可能,我的一个4S电池平衡充,2700mah的充到我几乎忘记电池还在充电,不停的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锂电就有可能,我的一个4S电池平衡充,2700mah的充到我几乎忘记电池还在充电,不停的平衡。。。。。

这个比较靠谱,平衡充确实很坑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平衡充,充了一晚上,才开始处女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平衡充,充了一晚上,才开始处女航

搞笑吧?镍电池用平衡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平衡充,充了一晚上,才开始处女航

如果是B6充电器,冲镍氢,2000mah一般2小时都满了。如果是一个黑色的直接插在电源插座上的就不是平衡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