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用mach3控制自动取料,实验的速度太慢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谢谢先

楼主(2012-02-17):
想用mach3控制自动取料,实验的速度太慢了,大约10秒左右一个循环。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谢谢先。

实验如下:用真空吸取料,用的是57步进电机+0804的丝杆,可就是速度太慢,哪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啊?想改用维宏卡试试,有用过维宏卡的前辈说说。谢谢。

网友:
用同步带能快些啊,取什么料啊,精度要求高不高啊?不会是电子元件吧?如果是的话,10秒一循环也不算慢了,我看很多国内的普通贴片机也慢得不得了

网友:
换 螺距 10 或者 20的丝杆。

网友:
我也用MACH来控制过设备,完全满足使用要求。速度OK,就是工厂使用麻烦。不好设置参数,后来放弃。

网友:
换大螺距丝杠

网友:
用皮带完全可以。我做过一些机,稍晚发图出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M6老兄:为什么工厂使用麻烦啊?设置好参数之后保存好不就可以吗。

另:我认为主要是PC机和接口板之间的通信时间太长,也就是是说:mach3的软件响应时间长;采用伺服电机、加大螺距、换同步带等可以改善,但是不能解决,因为我移动X轴50mm的距离+M3+M7+循环指令也要7秒左右的时间。M指令是用来让气缸运动。理想的时间是1s左右1个循环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移动X轴50mm的距离+M3+M7+循环指令也要7秒左右的时间。M指令是用来让气缸运动。理想的时间是1s左右1个循环就好了。

用标准的M3,M5这类主轴指令,里面有很长延时等待,符合主轴需要。
但如用于通用控制开/关,则不适合,延时会明显拖慢速度,也没必要。
可使用Mach3自定义M代码,直接控制输出。
注:自定义M代码存放在“C:\Mach3\macros\Mach3Mi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标准的M3,M5这类主轴指令,里面有很长延时等待,符合主轴需要。
但如用于通用控制开/关,则不适合,延时会明显拖慢速度,也没必要。
可使用Mach3自定义M代码,直接控制输出。
注:自定义M代码存放在“C:\Ma ...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leafboy77、cooooldog,一直有关注自定义M代码,没用过,马上学习试用下。

网友:
用伺服电机 调高电子齿轮 你看看快不快

用伺服电机 调高电子齿轮  你看看快不快    飞快飞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mach3控制自动取料,实验的速度太慢了,大约10秒左右一个循环。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谢谢先。

实验如下:用真空吸取料,用的是57步进电机+0804的丝杆,可就是速度太慢,哪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啊?想改用维宏卡试 ...

用plc控制伺服想多快有多快

网友:
用同步带简直就是飞速

我的大木机用同步带,57电机直驱,上到10000的速度,呵呵。 哗哗地像流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