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新手的新手给新手们关于装机后调螺距的一点建议

楼主(2012-02-17):
其实我还是新手,而且还没有450,只是玩了几个小鸡鸡之后,对调螺距这件事情有了点自己的想法,不敢私藏,拿出来给对调螺距还在纠结中的其他新手们分享一下,不妥之处还望老魔头们不吝拍砖。

我调螺距的方法可能有两点与其他魔友不同:一是要先匹配斜盘的最大行程,二是先进IDLE1模式(特技模式)调螺距,而不是先进普通飞行模式。

一、进IDLE1模式匹配斜盘最大行程:
与其他魔友调螺距的方法不同,个人以为新手不应该上来就先在普通飞行模式下的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而是应该在新机装好而且校准完副翼及斜盘水平后,先进入IDLE1模式去调节斜盘的最大行程。这一点好像许多教程里都没有说(也许是我看的教程还不够多)。我觉得如果最大行程和螺距舵机输出量都没有匹配好的话,如何保证油门杆量与斜盘行程和螺距大小(注意是大桨的实际螺距数值)这三者的线性匹配关系?而且可能在极端情况下,舵机输出量大过斜盘设计行程时,斜盘将被顶死在最低或最高点。方法是:在控里进IDLE1模式,保持默认的-100到+100的油门曲线(一条直线),然后再通过调节鸡鸡上各个舵机摇臂安装孔位(它将影响斜盘的上下最大绝对行程)以及相应各条连杆的长度,使得斜盘到最低点时所测得的大桨螺距为-11度(-11度对新手应对将来的3D足够了),到最高点时所测得的大桨螺距为+10度,这样就将油门与斜盘上下的行程和螺距大小(注意是大桨的实际螺距数值)这三者的关系给匹配好了(数学上的线性关系)。之后就不能再调节舵臂和任何连杆了,这样才能确保你后来在任何飞行模式下所调出来的螺距的绝对值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在不同的模式下,分别去动连杆的长度,那就彻底乱了。同样也不能在某个模式下,看到某个点的螺距不对的时候就去调连杆长度。所有的螺距调节工作应该在下面所说的控里去调螺距曲线来完成。需要强调的是,调节任何连杆的长度,无时无刻都必须保证斜盘的水平(即与机身和副翼平行,与主轴垂直)。怎么保证,调相应连杆长度啊,新手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耐心,鸡鸡只有调好了,它才会让你爽飞。我想这应该也是新手和老魔头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吧。新手们,请克制你想马上去爽飞的冲动,那是魔鬼啊!

二、进普通飞行模式调螺距:
完成上面的工作后再进入普通模式,将油门放在最低的零油门位置,在控里调螺距曲线的第1点的数值,直到大桨上螺距规显示螺距数值为-2度时,螺距曲线第1点就设定好了;然后将油门上推至50%油门处(油门曲线的第3点),再调节螺距曲线直至螺距规显示实际螺距数值为+5度(通常+5度是多数鸡鸡的悬停螺距,但这个数值不是绝对的,需要你在今后的试机过程中不断去摸索,直到找到适合你鸡鸡的悬停转速及对应螺距。这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尤其需要你的耐心,仔细去感受鸡鸡的状态来找到这个有趣的平衡点。需要注意的是,新手尤其要明白一个道理:油门曲线是可以完全线性的,但每个油门点所对应的转速可不一定是线性的,它首先会受到你在这个油门点所设定的螺距的影响,这是个原理问题,这里不便展开),这样螺距曲线的第3点就设定好了;最后是第5点,很简单,把油门推到头,调节螺距曲线的数值,直到螺距规显示实际螺距为+9度就可以了(个人认为+9度足以)。普通模式下螺距曲线1、3、5点到此全部设定完毕。至于你的控也许能调7个点,忽略吧,国际大赛的高手们也只设5个点而已。如果你的控支持平滑曲线,建议打开。

三、设定IDLE1的油门曲线:
保持原来调斜盘时IDLE1模式下的螺距曲线不动,还是-100到+100一条直线。由于之前已经匹配过螺距曲线与实际螺距的关系,因此这里只需要调油门曲线就可以实现3D功能。如其他教程里所述,把油门最低点时的油门曲线(第1点)设为+100,50%油门时油门曲线(第3点)设为+70或+80,100%油门时油门曲线(第5点)设为+100,大功告成。设好普通模式和IDLE1模式,新手已经够用了,将来你要再调其他模式,那恭喜你,你的水平已经完全可以忽略这个帖子了。

最后提醒一下,以上步骤中所有基于鸡鸡本身机械结构的调节,必须是只针对一个大桨进行的,千万不能一会儿调这个桨,一会儿又调另外一个桨,那样你就惨了。一定要先标记一个基准桨,然后进行完上面所有的步骤,之后再看是否存在双桨情况。如果出现双桨,则不动基准桨,按其他教程中关于消除双桨的办法调另一个桨就好了。

以上均为个人经验,初入魔教时完全不懂,导致手里的CP和M120全部趴窝改造升级中,于是过来码码字。不过码字好累啊,洗洗睡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B:
感谢分享,有些经验值得借鉴呢。
倒是,调整螺距的时候,一般是先计算下预设螺距的位置,按照计算结果设定后,再用螺距尺矫正。
一直用螺距尺的话,未免过于繁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有些经验值得借鉴呢。
倒是,调整螺距的时候,一般是先计算下预设螺距的位置,按照计算结果设定后,再用螺距尺矫正。
一直用螺距尺的话,未免过于繁琐了。

是的,实际操作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我只是说个大概而已

网友:
非常赞同,中心意思就是:

确保控输出的0度螺距与舵机输出的0度螺距保持一致, 控输出最大螺距为舵机输出的正负螺距最大值

.而不是控上是0度(即行程中点),但舵机却可能是+或者是-

我也是新进的CP拆机中,普通模式下把舵机臂位置改了,螺距为0了,但实际是控上认为是负的,造成飞特级模式时负螺距不够.

网友(2012-06-20):
标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