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tCAM2008做刀路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2-17):
昨天需要个垫片,没买到合适的,就用一个大的自己改个小的。铣的时候发现每完成一层就会倒退一下重新斜下刀。以前用MasterCAM做的不会这样,这次用ArtCAM 2008做的。是哪里没设置对呀?我对这软件还不是很了解,请高手指教!
用ArtCAM2008做的刀路:

这是用以前用MasterCAM做的刀路:

楼主:
没人帮我,自己抢沙发

网友A:
可能是你勾选了"增加斜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勾选了"增加斜向移动".

如果不勾选“增加斜向移动”就会到起始位置停顿一下垂直下刀,这样怕刀具受不了。我想知道怎么能做到螺旋下刀,不停顿。

网友:
ARTCAM二维刀具路径没有那个功能,都是一圈下切一次的。下切速度是可以调整的,不会伤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