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机,望指教.....

楼主(2012-02-17):
  以下是我组装的第一架固定翼Good Boy800套机:电机KV2600,2S电池,30A电调,6030桨,天六A控

望老鸟们多多指教,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先练习模拟器,上真机前检查调试仔细…

网友:
标题

先练习模拟器,上真机前检查调试仔细…由其是重心,在一个就是检查舵面有没有反向…有的要及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