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能装双天线吗?

楼主(2012-02-17):
打开T8FG

继续,

可以看到无线模块上有两个天线接口。
请问高手,加增益天线可以接在下面那个口上吗?

网友:
标题

大哥,那个被你误认为的接口,是个电位器吧

网友:
那确实是个天线接口,以前听说这个发射模块是双向的~

网友:
遥控器这东西冰山一脚最熟悉了

网友:
啊!难道8fg以后一刷机就有双向了??

网友:
藤椅正解! 如假包换之VR Pot,碳膜、旋臂清晰可见。

网友:
天线接口哪来的三个引脚。。。。

网友:
电位都是3个脚的

网友:
是定位器来的!可调电阻!

网友:
原装天线倒是可以考虑换成2.4G  5db的全向或者整个 外接的14db八木天线,那样的话,就需要一个脚架来放天线了。控也没法离开天线过远,2米左右的延长线就损耗比较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定向天线飞飞机?那可真是胡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