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航模直升机 求意见

楼主(2012-02-17):
买什么飞机呢 我现在买了亚拓250 在家 没有敢飞 现在 基本飞行都不行

网友A:
不要买鸡鸡,先买模拟器,用了都知道,一般人不告诉你

网友B:
模拟器飞的差不多了再上真机,不然秒炸

网友C:
打算彻底入魔,买个好控,上模拟器,会4面悬停加点小航线,再购入机机。

网友D:
去找当地模友,去飞场看看问问才是皇道,切勿闭门造车!

网友E:
为了安全,先练模拟器

网友F:
入门机有点好了,有钱人,先练模拟器吧,玩玩你就知道直升机不好飞了。

楼主:
 我买了模拟器了 明天就应该到了

网友G:
我的250改成无副翼的了。LZ练习一阵子模拟后就可以大胆操真机了 要准备几个常用配件 如主轴、横轴(改后忽略)、尾管(改后忽略)、大浆(塑胶桨忽略)、皮带。。。。。

网友H:
玩模拟器太枯燥了 上个小JJ玩吧

网友I:
有米人啊

网友J:
纯新人买个911或者260先有个感性认识,然后再飞模拟器

网友K:
上伟力V911

网友L:
250这样的机器,以前还可以,现在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