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2-02-17):
请教,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两线间电阻33.6欧,通电没反应,用手使劲转两线间能测出0.1v电压(也可能是接触问题导致万用表显示错误)

网友:
不懂。。。等结果。。。

网友:
是不是一个盘式发电机啊!!

网友:
剎车盘,还有另-半的。

网友:
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

网友A:
离合式刹车盘这个是电磁刹车鼓还有一个连着转轴的转盘通电就吸住转盘从而起到刹车作用,这个电压为直流二十四伏

网友:
电磁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合式刹车盘这个是电磁刹车鼓还有一个连着转轴的转盘通电就吸住转盘从而起到刹车作用,这个电压为直流二十四伏

这个一般在自动车床攻牙头上

网友B:
这是军队用的高级货,金属探测器知道吗?可以探测地下10米深的金属,孔洞,塑料,这个是探头,我一直再找这个,楼主出给我吧,我出5000,你账号多少?我立即打款给你,不过打款要收200元手续费,你先打200元过来,我这就去银行,不要让警察知道,这是军火

网友:
废铁.....不能用.不会用这个就是废铁

网友:
好像是电磁离合器。

网友:
是不是测速发电机,以前我们厂有设备上用类似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军队用的高级货,金属探测器知道吗?可以探测地下10米深的金属,孔洞,塑料,这个是探头,我一直再找这个,楼主出给我吧,我出5000,你账号多少?我立即打款给你,不过打款要收200元手续费,你先打200元过来,我 ...

这小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