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用凤凰飞直升机飞不起来?

楼主(2012-02-17):
请教一下。我油门放到最大了,还是原地不动。但是飞固定翼就可以。
另外,怎么切换直升机的倒飞啊?控上右上角的按钮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首先你的控要设置成ppm 固定翼能飞 直升机肯定能飞 我估计你的直升机里油门通道漏设置了 你自己打开看看就成 直升机倒飞 只需要在校准油门的时候把摇杆居中就行 527693635 看不懂找我

网友B:
通道设置不对

网友C:
油直的话,那就是没加油,电直的话就是没充电

网友D:
原因是没有设置螺距通道。
你可以单独设置或着和油门设成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