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金星组装问题

楼主(2012-02-17):
小金星的方向舵拉杆,套材提供了三根短拉杆,一根硅胶管,和热缩套管
按要求似乎是用硅胶管和热缩套管把短拉杆连起来
1.热缩套管怎么用
2.给的10个粗的热缩套管太粗了吧
3.这么连接能结实么,拉舵时候问题不大,推舵时候是否推得动
4.独立买一根长拉杆替代可不可以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建议反复仔细阅读说明书先 别人要帮你,也同样只能发图说明
所配的热缩管没有问题
独立买一根长拉杆替代不可以--工程量会更大,因为须外加护套,且护套须固定在机身隔框上

楼主:
不好意思,那个热缩管比鬼叫管款5倍,能热缩并套住么?
用整根杆制作不是强度更大么?为啥还要保护?

是在不好意思,说明书太简单了,实在看不明白。

网友A:
硅胶管是油箱中用的吧。
方向拉杆中间一段应该是一根2、30cm长筷子粗的木棒,两头各把钢丝一头弯90度插入木棒中,用热缩管套好再热缩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硅胶管是油箱中用的吧。
方向拉杆中间一段应该是一根2、30cm长筷子粗的木棒,两头各把钢丝一头弯90度插入木棒中,用热缩管套好再热缩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硅胶管是油箱中用的吧。
方向拉杆中间一段应该是一根2、30cm长筷子粗的木棒,两头各把钢丝一头弯90度插入木棒中,用热缩管套好再热缩固定。
完全正确!加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