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振动刀----雕刻机

楼主(2012-02-17):
切纸板做模型,

看到有种切割皮革和纸板的CNC雕刻机,不用主轴用振动刀,感觉不错。

哪儿能买到这种振动刀,或者自己DIY?

俺要把机器改成可以装振动刀的,这样切纸板就方便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广告店用的那种刻字机吧?

楼主:
不是刻字机,是CNC结构,类似激光机,带一个振动刀头,以振动刀切割而不是主轴铣切来切割皮革,和服装业的纸模板、塑料模板。

如果能弄到振动刀头,装到自己的主轴位,可以切很薄的材料,做模型用不错。

楼主:
电剪肯定不行,那个应该是个很细的针,高频振动来冲破材料,如果能买到那种针估计自己拿电磁铁做也行。

网友A:
楼主见过实物吗?确定是震动工作的?按你的图来看就像是普通的刻字机的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图

挺好的结构。
探针控制刀头电源(有料就工作)

导轮控制刀头方向(始终和进料方向一至)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四五十块钱的电刻笔 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见过实物吗?确定是震动工作的?按你的图来看就像是普通的刻字机的功能啊?

是振动的,原理类似电剪,
目前应用就是切皮革,纸箱打样,约10万一台。
头上有振动刀,左边是圆珠笔,右边是压轮。

至于刀的方向,没见过,也许是用那个压轮来同步的。

网友:
这样震动就像往复运动了,以前看过这类机器的工作视频,没想到是这样切割的,不知是不是电磁控制的

网友:
这个跟装在电钻头上可以切簿铁板的那个刀原理差不多嘛。弄一个装主轴上?

网友:
嘿嘿 自己设计 告诉震刀
剃须刀原理

网友:
这是偏心刀 刻字机专用 淘宝大把

楼主:
刻字机是拖着跑,只能切很薄的。

这个是自己同时高速上下振动,可以切厚的。

俺想过用刻字机到加个振动机构,有没好的建议?

网友:
我也有个刻字机,哈哈,楼主快搞出来震动刀来好向楼主学习。

网友A:
我也有个刻字机,顶楼主的震动刀出成果我好复制!

网友B:
刻字机空间太小,要装振动刀,估计动力组件要装在机外,然后装到机机里,用杠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