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贴:UH-60/480像真机飞行视频

楼主(2012-02-17):
在此感谢模痴小毛哥帮忙调节飞机,只因本人飞行水平有限,请众模友包涵。

网友:
 只有羡慕,板凳

网友A:
 一直想拥有,只是没看到有配件买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拥有,只是没看到有配件买的,唉!

像真机的配件一是很不容易坏,第二价格也不贵,有壳卖的地方一定有配件卖,这个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谢模痴小毛哥帮忙调节飞机,只因本人飞行水平有限,请众模友包涵。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UyNzY3MjI4/v.swf

一直在交流,却没对上号,网络的魅力无穷啊!

恭喜你,你飞的很好了,视频里的每个细节我都看了,除开高度要多用补转的方式控制外,其他几个通道的控制都很好了,加油哦!

放心飞,机件的安装是按照200个起落面维护的方式装的,只要是正常飞,维护的工作很小,顶多是起飞前的例行检查,球头扣,球头,舵面在起飞前检查好就OK了

还有,水平安定面建议用热熔胶胶在安装位置,然后用热风枪加热胶体,用工具(比如螺丝刀)紧压胶体到密合,因为有弹性,那个地方会很牢靠,比直接用螺丝锁定的方式更可靠。

再次恭喜你选对了一架好飞机,并感谢对我装机的肯定!

网友:
 羡慕+嫉妒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谢谢小毛哥的鼓励。

网友:
好漂亮!!这个飞机哪里有卖啊?  3D学不好 飞这个也过瘾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