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伺服做主轴行不行,前辈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2-02-17):
(无正文)

楼主:
大家雕刻机上无动力用的是多大的伺服做主轴的。

楼主:
网上的日本二手货都高的要命,真的玩不起。大家懂的讨论一下。

网友:
电主轴足够你用了吧,你搜一下 蓝雨 做的雕铣机,2.2KW水冷切钢速度很厉害的

网友:
网上的廉价电主轴功率都是虚的,实际运转效率极低,无刷&伺服是效率最高的电机品种

网友:
欧系伺服绝对可以

网友:
如果是一套带驱动的话,倒也还行。就是伺服的转速和轴承不太合适吧,再配个好一点的无动力轴头,可就照5000跑了。这个价买高速电主轴应该也能买个不错的吧?

不过做A轴电机到不错,车铣一体化,可以diy加工中心了。

网友:
 米能人越来越多了

楼主:
为什么同样功率的伺服价格有很大区别呢?同一个品牌差一倍。

楼主:
什么品牌多少钱多大的兄弟

楼主:
做小铣用多少转的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