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个飞控能整合到一起吗,具体请移步看内容

楼主(2012-02-17):
平时用飞控都是一个飞控接4个电机,能不能用一个飞控原本接电机的端口再接4个飞控,然后这样再分别接4个电机,这样能不能做16轴呢,求教

常规

常规

设想

设想

网友:
额!飞控和飞控之间怎么协调啊!没设计的吧!

网友:
看你的示意图,貌似1个4轴飞控就可以了。周围4个4轴,只需要电调信号的1拖4并联线。

网友:
有梦想,有创新。做一个切换控制试试。

网友A:
老外有创新且能动手实现,为什么咱们中 国人就喜欢胡思乱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外有创新且能动手实现,为什么咱们中 国人就喜欢胡思乱想呢......

lz想法还可以的,不算胡思乱想。他大概想解决载重问题,毕竟买不到大推力电机和电调,4个顶一个是很好的解决方法嘛。现在流行云计算,这个可以叫云推力,成本低。

网友:
但是一个飞控也可解决。

网友:
感觉4楼说的比较靠谱。。。应该不需要4个飞控。。。1个通道控制4个电机就OK了

网友:
我是新手,感觉一个飞控应该能控制,每个通道带4个电调,每个电调配1块或以上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想法还可以的,不算胡思乱想。他大概想解决载重问题,毕竟买不到大推力电机和电调,4个顶一个是很好的解决方法嘛。现在流行云计算,这个可以叫云推力,成本低。
 赞一个! 更敢于尝试 敢于失败 是我们中 国人少有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