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家想要一个怎么样的机架?

楼主(2012-02-17):
4轴? 3轴? 6轴?
轴距330? 400? 450? 500?
附加功能:航拍? 耐炸? 配件便宜? 兼容性强?

室内飞? 室外飞?

正准备改良之前330 4轴的机架.
大概附加功能就是可以装云台.兼容玉兔和它的超声波.轴端脚架更换便宜.或能装450直机脚架.

大家多说说

网友A:
做个V6吧,结构合适于航拍
我正在做

网友B:
最近想做个机架 自己没条件
又找不到人

理想的就是
用12的圆管 玻纤 碳纤 铝管都行   而且轴距可以根据管子长度 自己定义
电机座 两个 铝夹 或者有款 塑钢的都可以  能上四个电机螺丝   塑钢那款可以在管子上打个洞固定 外面套住打洞 对我们这种只有个电钻的来讲  没什么难度了

中心板 固定  比较喜欢 每根臂用两个 2g重的那种铝夹 固定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想做个机架 自己没条件
又找不到人

理想的就是
用12的圆管 玻纤 碳纤 铝管都行   而且轴距可以根据管子长度 自己定义
电机座 两个 铝夹 或者有款 塑钢的都可以  能上四个电机螺丝   塑钢那款可以在管子上打 ...

圆管的话.很容易造成马达拉力线不垂直.会造成自旋.
不过自定义轴距真的是个好ID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V6吧,结构合适于航拍
我正在做

请问何为V6?

网友:
拉力 有办法的
找块 大地板砖  现在家里的一般都是 1000*1000的吧?  或者玻璃桌也行
把 四轴 扣上面  四个电机座 自然平衡

网友C:
什么3轴5轴的,起码要一二十轴的,还别嫌多,这还是入门呢!
轴距嘛,一米一下你都拿不出手,起码三两个人能躺在上面!
附加功能那更不能少,什么航拍,侦查,攻击,高空作业,洗衣做饭,照顾小孩,该有的功能都要有!
价格?白菜价?那太高了!一斤白菜起嘛换几十斤机架
室内飞还是室外嘛,这个最基本的,争取不管是下水道,老鼠洞,能钻的都要钻进去。不管黑洞白洞,该钻的都要钻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3轴5轴的,起码要一二十轴的,还别嫌多,这还是入门呢!
轴距嘛,一米一下你都拿不出手,起码三两个人能躺在上面!
附加功能那更不能少,什么航拍,侦查,攻击,高空作业,洗衣做饭,照顾小孩,该有的功能都要 ...

网友D: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机架更轻些,更结实些

网友E:
500+轴距,室外航拍用,带高脚架,可装云台,配件便宜,易损件有零售,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机架更轻些,更结实些

恩.这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轴距,室外航拍用,带高脚架,可装云台,配件便宜,易损件有零售,就差不多了。

500+轴距有点...

网友:
什么3轴5轴的,起码要一二十轴的,还别嫌多,这还是入门呢!
轴距嘛,一米一下你都拿不出手,起码三两个人能躺在上面!
附加功能那更不能少,什么航拍,侦查,攻击,高空作业,洗衣做饭,照顾小孩,该有的功能都要 ...

去日本投两颗原子弹得了。呵呵

我使亚克力板做了一个机架。强度不够。但重量还可以,不要钱(学校的)。

使方铝管就挺好的,强度好,重量还行。

网友F:
自己畫的中心板 跟 馬達固定~請 王羽 幫我加工的~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畫的中心板 跟 馬達固定~請 王羽 幫我加工的~很棒!!

四軸嬰兒車~~準備帶我兒子飛上天!! 哈哈

楼主:
希望看到更实际的

网友G:
希望看到3轴室内飞轴距300

网友H:
330就不错 小架子 我喜欢 灵活 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