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wk-h刚刚发现一个问题(有视频)

楼主(2012-02-17):
中午顺利起飞,感觉还是很平稳,晚上检查螺距后用调参软件进行系统检测发现,当切换到非手动模式后斜盘迅速从水平变成倾斜状态后才开始自检,四种检测都是这样,然后在imu反馈方向检测中更加明显,斜盘在检测过程中一直倾斜着,而检测完毕切回手动模式或自驾模式斜盘都是平的,只有检测的时候倾斜,请高手解答。谢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NTcyNDU2.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午顺利起飞,感觉还是很平稳,晚上检查螺距后用调参软件进行系统检测发现,当切换到非手动模式后斜盘迅速从水平变成倾斜状态后才开始自检,四种检测都是这样,然后在imu反馈方向检测中更加明显,斜盘在检测过程中一 ...

请告知电话号码,工程师会和尽快与您联系

网友:
不只楼上一人的问题
联络他不如告诉大家

我对这些非常敏感
上一个软件是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
不知为何升了级会差误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告知电话号码,工程师会和尽快与您联系

谢谢!按照上午电话里的指点问题解决了,硬顶着近五级阵风在零下4度的冰面上正式进行8字航线飞行,飞机稳的出乎意料。

网友:
開心你解決了
可以分享嗎

楼主:
经过与魔幻天空的技术联系,这个问题出现在系统自检,是软件输出的舵机指令,所以数据在每台电脑上都有误差,造成十字盘不平,但是必须在3种飞行模式下十字盘都能保持水平,并且正常飞行,如果是这样这个问提可以忽略。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这个问题只发生在自检,不影响使用

网友:
老闆說出正確
但為何啦舊版本沒有這個問題.?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问题只发生在自检,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