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第一机yak54终于完成了!欢迎拍砖~

楼主(2012-02-17):
说多了也没用,直接上图

136G,已经很重了。因为我用的是2mm的EPP 要是用3mm的,估计150G以内都难。
用的是天6原装接受,去壳后7G。XXD2204,20G。好盈10A,10G。银燕去底壳,8G。辉胜5G两个,实际重量接近7G 。双天400MAH电池,30G。
想问下各位怎么固定螺旋桨的?今天吊机时螺旋桨不小心碰到手,飞了出来 我以前是用一般的橡皮筋,卷成三段固定。
这机刚性还是有些不好,拉线没拉完,针就被我弄不见了  。

网友:
恭喜楼主!

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终于突破0回复了……

网友:
epp做S人啊!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时确实快要S了……满手胶水不说,碳杆粘上去都麻烦,而且切起来更麻烦。
玩epp的一定要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时确实快要S了……满手胶水不说,碳杆粘上去都麻烦,而且切起来更麻烦。
玩epp的一定要有耐心啊……

请问,你吐了没有?如果吐了,请换D板继续~~~

网友:
万事开头难。
楼主有一个好的开始,
后劲无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快做S了,怎么会吐?
D板就免了,等我把EPP的练好了再进D板。epp就是耐炸。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过奖了,这机能不能飞还不知道。用一般的测推重比的方法,捏住机翼,大约65%油门,就已经是90°了,动力是够了。
只是没场地飞啊,室外风大,室内太小,不知去哪飞。

网友:
电机线、舵机线可以截短一些,特别是电机和电调的线,重得要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快做S了,怎么会吐?
D板就免了,等我把EPP的练好了再进D板。epp就是耐炸。

其实D板比EPP更耐炸,这个只有实践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