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做大船,我就做小船

楼主(2012-02-17):
坛子里不少朋友都在做像真舰艇,不过好像都是些大家伙,有没有人一起做小比例的军舰啊。
放一个最近在做的小船。这条船来来回回折腾了很久,水密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波箱,波箱总共做了3次,第一次的波箱最轻,双电机结构,但是电机扭力超小。第一次下水的时候就报废了。第二个波箱采用单电机齿轮双发输出,我最满意的一款,结果没注意到螺旋桨是正反桨,目前报废中(第一次做船,没经验,而且这船的螺旋桨特别小,只有7MM大小,非常肉剪下来以后还用锉子把螺旋桨叶片打磨了一遍。担心没推力)。第三个波箱又回到了双电机结构上,这次采用了功率大一点的电机,最终才下水测试成功。目前出的上层建筑已经基本完工,准备上色。
第二个波箱装船测试

第三个波箱装船下水测试

半成品的船体

半成品的船体

小号手的素材

小号手的素材

内径1MM的不锈钢管

内径1MM的不锈钢管

自己做的舵,原来那个舵好小,大概不能转向吧

自己做的舵,原来那个舵好小,大概不能转向吧

这是第二个波箱

这是第二个波箱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装船

装船

近一点看

近一点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真的好手艺,佩服。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好手工,精細

网友:
厉害,改700的光荣级啊~~

网友:
确实小 ,楼主连技术

网友:
确实小  洗脸盆里都能试船  期待LZ的完工

网友:
这么大的噪音?动力输出影响不少........

网友:
黄油打的有点多。。会拖住电机的,塑料齿轮没必要放那么多黄油的,以前改装玩具船的时候试验过,只要能有薄薄一层就够了

网友:
这个是我的~连云港号,和你的差不多大,略小...
http://www.tudou.com/v/gG_ql_DASoA/&resourceId=0_04_05_99==.html

网友:
哦,是楼主的略小...

网友:
上层建筑还没装 速度 稍微快点 一抬头尾部 就会进水啊   保持相对比例的速度稳当点

网友:
还好啦。。。船体是全封闭的。。。只有桥楼甲板可拆。只要调好电池位置,航行还是很舒服的。

楼主:
上层建筑已经做完了,还没粘上去。目前船体上色现在遇到些麻烦,没喷枪,最开始用笔涂,结果甲板颜色一塌糊涂。今天上午花了半天时间才把甲板上的颜色洗干净。哎。还是去买个喷罐做好遮盖再去上色吧。

网友:
也是小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一下连云港号,是西西利的电动船吧。大小差不多,但是你那个是:350的,船体比我的宽多了,而且电动模型本身有一个有点就是防水基本上是做好了的,而且重心已经调整好了,纯静态模型不一样啊,发动机什么的都没有,连油槽都是我自己拿胶板搭起来的啊,船尾螺旋桨的孔也得自己钻,你买一个纯静态模型来改着试试就知道有多恶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样图僧破...西西利根本没有防水的!还得自己做,油槽自己做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是自制的...你不会以为所谓的这种动态船的舵,轴和浆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吧 ...何况重心什么的加了遥控都变了还不是得自己调...
纯静态怎么了,至少内部很干净吧,不用铲原来的突出吧,不用看着原配的动力设备干瞪眼吧...
话说这光荣内宽内长多少捏?好像真是有点小...
看视频的话,不加上甲板已经压到水线了好像...务必减轻上方重量啊...不是担心压沉,而是俄舰上方的受风面积比较大,在转弯的时候会....还有,这种长艏楼的船艉部干舷在后退时会上浪,请务必做好尾部甲板的防水设置啊...
改小船是辛苦不过拿这种小而精的船出去航行着实是件快乐的事... 预祝成功!

楼主:
今天把上层建筑弄上去了,感觉船都快沉了。真要命。可是上层建筑怎么做轻量化处理啊。下 载正在做各种镂空。要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舍才有得啊...对了,你的电池的参数?如果电池再轻一点就好了,其实这样的小船玩个十分钟真的也就差不多了.此外上层这主体部分中,看不见的部分尽可能打洞或是用薄胶版重搭...这样可以有效减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重量不超过8G,接收机也不是很重,就5G不到。其实是这船本身的自重太重,最重的就是舰桥了,还有一堆dao dan在前面,重的要死。现在正在改舰桥,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朋友,你说的螺旋桨没有用原装的?,这个浆有得卖吗,我现在用的是原装桨,静态模型的桨叶又厚又钝,实在是没推力,自己打磨了一遍,感觉还是没力,淘宝上面又找不到这个尺寸的桨卖,如果兄弟知道哪里有卖的话请告知一声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拿原装桨改造的.小号手这个体量的船的话我建议你干脆买条三角号的1:350的中 国海军护卫舰,20块以内,里面有4个桨,对称的.大小合适效率也大.护卫舰本身也可以做着玩玩.

楼主:
哎,这条船太沉了,各种减重后水依然是漫到第一排舷窗。这船又窄又长,自重也不轻,看来只有先搁置,换一个电动的改改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改了一条和您差不多的船。。号手1/700的基洛夫。我采用的是双电机驱动。。其实号手原装的螺旋桨还可以,关键是转速要起来。我用的电调电池,舵机接收什么的比您的沉一些,但是毕竟船排水量也大了一倍呢

网友:
一定支持大家

网友:
小船我的体会就是默认的重心太高了,一定要减上层建筑的重量,特别是打磨各部件的厚度。

网友:
请问LZ轴系和轴套用的多大规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船跑得挺快哦。有没有制作过程的链接呀?也想学习下。

网友:
请教各位用什么动力什么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上层建筑弄上去了,感觉船都快沉了。真要命。可是上层建筑怎么做轻量化处理啊。下 载正在做各种镂空。要命啊

兄弟啊,做船之前起码也要算下排水量吧,有些船做了能开了,排水量超了还是白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控找能匹配微型接收机的。电调,舵机什么的选最小尺寸的。电池找个小容量的尺寸小,重量低的就行。动力部分总体也得40+g的重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大,我第一次做船啊,以前都是做车的。不知道需要计算些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轴套是外径1.3内径1MM的不锈钢管,轴用的是1MM的钢丝,实际测量钢丝直径9.8MM左右

网友:
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有点小。看的不过瘾

网友(2012-05-11):
唉,我做了一条1:200的淮北号,刚放水里试了下,松手就要翻啊,上层建筑太重了。。。
痛苦啊。。。

网友:
小比例的像真船就是很难啊,记得小时候玩船(号手、正德福电动之类的~算是玩具吧),做了那么多条,都放不上上层建筑,放了管保翻船,加压载的话,还没到不翻船的程度呢就先压沉了…最后的办法是在船底下挂上压载~虽然不像真了,但反正在水下也瞧不到…

网友:
做小的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