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保护问题?

楼主(2012-02-17):
双天4255EA-6,好赢铂金80A,5S 3300mah,14*7电动桨
为什么只飞两分钟
电机
就保护了,电机电调
电池
的线都重焊了的,还是保护
请教是那里问题呀
```

网友A:
什么是电机保护?电调是多少A的呢?

楼主:
电机保护就是突然停转,电调80A的

网友B:
可能的因素。
1. 天冷,电池怂。
2. 低压LVC设置电压偏低。
3. 低压LVC可以设置软截止/硬截止,建议软截止。
4. 楼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