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电池塞不进去

楼主(2012-02-17):
为什么恒龙的电池线那么短,插上就装不进去了。你们的会不会?

网友A:
 ,你把2个对插,然后插头横着放,电池竖着放,不就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2个对插,然后插头横着放,电池竖着放,不就进去了

4700的电池是不是比较长啊,插头打横,更放不进。

网友:
电池掉个头,或者插头转一下也可以试试。

网友:
完全没有你这个问题啊。。。。
我用3S锂电都可以放的。不过要把电池压板给去掉,然后用魔术扣固定就很好了

网友:
我的是硬塞进去的,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