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3s电池并联,会产生串流吗?

楼主(2012-02-17):
2个3s
电池
并联,电池间会产生串流吗?会损坏电池吗?因为锂电池的内阻很小

网友A:
电压差不多 没事的

网友B:
会的,不要这样吧

网友C:
容量一样就没多大事,容量不一样大电流放电,容量小的要涨肚,或过放

网友D:
标题
并联只要有电压差就会产生电流.直到平衡才会停止.

网友E:
简单
去电子市场,5毛钱一个,买2个二极管分别串在两组电直的正极,搞定,

网友D:
8楼.一个硅管有0.7V的压降.—个锗管有0.3V的压降.并且还至少要有近20A的载流量.串不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