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V8自检问题

楼主(2012-02-17):
以前插电后V8自检都是抽搐两下,这几天发现怎么变成只抽搐一下了。

而且悬停时尾桨会突然的来回震一下,就是来回震一下,尾巴不偏。

总是不放心,所以请教下坛子里各位,帮忙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A:
开启了自动微调(autorim), 控开机的时候螺距最大,自动微调就激活了,然后就抽2下。
正常情况下抽一下是正常的,尾桨的问题,先装除静电线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了自动微调(autorim), 控开机的时候螺距最大,自动微调就激活了,然后就抽2下。
正常情况下抽一下是正常的,尾桨的问题,先装除静电线试试吧

谢谢回复,原来如此,前几天把自动微调关了

尾巴的静电线已经连接了。看来不是静电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