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0装机贴

楼主(2012-02-18):
我自己飞的是KDS600,朋友新买的KDS550无副翼套机,先帮他装一下机,正好有机会了解550和600的差异,图片很多,边发边讲,有兴趣550的可以慢慢看了。
包装盒

开箱看看

取出来就这个样子,看上去还是很精致

打开包装盒,首先看到的是安全注意事项和说明书
红色的安全注意事项,很醒目,直升机安全是第一位的,建议都读一下

打开来看,包装很简洁,总共4个盒子,一个长条形的大概是放的大桨,下面并排三个,见图

网友:
高哥。。。咋个起的安。。。没更新安

网友:
 坐等更新啊

楼主:
第一个包装盒,拆开看看有些啥

全部拿出来就是这些,包括机头罩,桨托,机身组,脚架管

还配了个无副翼调螺距的,不过我不用这个东西调螺距,上起来麻烦,直接用尾管做水平参照了

机身组,看起非常精致,出长已经组装了,不过所有的都是假组,该重新打胶的一定记得打

机身组和450比一下大小

这个地方出厂是反起上的,自己要重新上一下

4000mah的6S电池放进去很轻松

带上机头罩看看

第一个盒子就这些了,要出门了,晚上继续,昨天太晚了,所以只上了一点,顶帖的兄弟们,抱歉哈

网友:
绵阳模友买的?首飞去看看

楼主:
下午天气不好,没办法去飞了,继续发图片和说明

第二个盒子,打开看,4大包,看起来第一包含脚架、尾桨和尾翼,第二包是旋翼头,第三包是大小齿和单向轴承,第四包是尾波箱总成和皮带

在来4张各自的近照

楼主:
第三个盒子拆开看看

里面的东西就是这样,基本上都是电子设备这些,包括ebar,白色的盒子装的是电机

电机盒子拆开看看,包括电机、电机齿和XT150的头子还有一些其他的附件

第四个最长的盒子拆开,果然是最长的大桨和尾管

尾管里面还有尾撑杆和尾舵机拉杆,和亚拓700的尾管比一比差多少(700N好久没飞了,大桨上都是灰,对不起观众了)

网友A:
别忘了准备好砂纸,切割刀和老虎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已经装好了,没用到你说的这些猛料,有几个小问题,后面会说,不过都很好解决

网友:
kds以前不是山寨吗?现在怎么样 感觉还是摆脱不了根本问题 一直不敢出手
我有个小小的疑问 楼主 你不用无副翼测量螺距的东西 难道用的是电子的? 那玩意超级不准 双桨的概率很高
而且有的飞机比如logo 尾管是不平的

网友:
kds550 600 700中联是不是跟有副翼通用的? 看上去中间有个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山不山寨,不做评价,自己找实物看看再说吧,所谓眼见为实嘛,有机会看看实机的飞行,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吧
无副翼测量找个和飞机的水平参照就好了,我用尾管作参照,就算尾管和机身不水平,只要两个桨都在一个位置测量,也是可以把双桨调平,最多不过正负的大小发生偏移而已,不会出现双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副翼的没有搞过,不知道了,不过应该通用的吧

楼主:
东西都看了一遍,现在开始装机部分,尽可能详细,希望做到照着这个帖也能把飞机装好,如果大家觉得有遗漏的部分,回复一下,我会补充
先拆这包

里面有这几件东西

先把脚架和螺丝拿出来,先上脚架

这两颗螺丝装好就ok了,2个脚架一共需要拧4颗螺丝

脚架管在机身包的配件里面,脚架管装进去,4颗顶丝固定脚架管,脚套套上,脚架管两头的塑料头打点502固定一下就好了
放到700和450中间就像这个样子了,450和700都是好久没飞了,基本上只更尸体差不多了

楼主:
注意要用这个瓶子里面的东西

楼主:
尾波箱总成和尾管先上场,几根碳杆先用不上,先装尾管和尾波箱是因为KDS的主轴固定方式是德系飞机爱用的,我原来装过JOKE的飞机也是种,后面慢慢看了就知道了

皮带穿好,尾波箱稍微固定一下,就这个样子了,注意只要稍微固定一下,不要乱动就好了,尾波箱上大量的位置要打胶,后面再来

机身最上面的2个主轴轴承座取下来

尾管固定到位,就这个样子了

拆这一包了

全部东西就这些了

楼主:
单向轴承座上好的样子,注意对准螺丝孔位在挤进去,这个是向上的面,装上飞机的时候也是这个面向上,不要搞反了,如果装上后再返工就杯具了

看看反面,这个面在飞机上是向下的

主轴要上场了,注意主轴上的那个小插销

小齿盘先上去,注意有个插销的固定槽,对准了卡上去

卡上去这个样子

上进去这个样子,这里漏照了一张照片,文字说明一下,有2个垫片和1个铝套管,这个地方说明书上是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有误的,建议厂家下次修订以下,上一张图主轴和插销卡进小齿盘后,小齿盘上下各有一个垫圈,然后上大齿盘,大齿盘下面是铝套管,最下面就是三个主轴轴承座的最下面一个了,下幅图标注一下

侧面看看就知道了,红色标注的位置是垫片,绿色标注的位置是铝套管,不要搞错了,重来就不好了

中间的轴承座上进去

最上面的轴承座上进去,咦,咋有点不对呢,呵呵,把十字盘球头导板重新上哈哦,出厂是反的

上好了就是这样了

远一点在看

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有时间的话在继续

网友:
1个500当 YT600了

LZ 这个机器要多米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懂你的意思哦

楼主:
继续更新,固定尾波箱上的螺丝,该打胶的打胶,特别是尾滑块里面的那个铜套,要检查厂家是否打胶,我的2台600,有一台出厂打了胶,有一台没有打,算是一个小问题吧,这个地方胶要一点就好了,多了可能尾滑套可能积压变形,造成尾轴进不去,还有就是注意这颗螺丝,不要忘了打胶

装这几根连杆和水平尾翼应该没啥问题

注意这个球头的安装,看过有人发的图,这个球头好像就装错了

碳杆和塑料头用502就粘很牢了,我原来试过AB胶反而不容易粘好

这个头子也是用502胶粘得,不过为了保险,这个地方外面又用AB胶多粘了一次

网友:
很不错,谢谢会长发的图

KDS是不错,我现在飞的是450,很不错的机子,价格也不贵。再练一段时间,准备换550。到时请会长帮忙啦!

网友(2013-01-25):
没下文了~~~~~~~~~~~~~~~~~~~~~/????????????????????

网友:
学习了!打算买了!请问下kds的陀螺仪翻3D稳吗?我说的是4000的套机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准备好砂纸,切割刀和老虎钳

用来干嘛啊?

网友:
设计得很特别,现在感觉我的450好小啊

网友(2013-04-02):
没有啦?学习了。

网友:
好机机顶下。

网友:
550套机飞行稳定度很高 尤其套机带EBAR 调试简单 锁尾和3轴控制非常好 我喜欢这个手工 大家都可以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