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7当锁尾舵机,尾巴好重啊,机头太轻了,怎么办?

楼主(2012-02-18):
9257当锁尾
舵机
,尾巴好重啊,机头太轻了,怎么办?每次都抬头,我把
电池
前移动移的都要固定不住了,可还是头轻。。我是450 SP。。十字盘是用工具调的肯定是平的。。难道要换加长的电池板?

网友A:
换了加长也没用。电池太靠前头罩带不上。
把电调方电池地下试下。
再不行加配重

网友B:
 戴什么头罩 裸奔好了

网友C:
我用9254都没出现你这种现象,虽然十字盘调平,但是如果旋翼头部分不平也有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