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02-18):
11.1V,1000mAh,10C的电池两块,其中一块充满后每S电压分别是4.05,4.09,4.13V,另一块情况差不多,放的时间有点久了,使用次数不多,可以修复吗?如果要用B6平衡充,电流电压该怎么设置呢?另外,b6有修复电池的功能吗?

楼主:
坐等答 案~

楼主:
呃~怎么会这样?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B6永久了就是这个问题啦。
买好点的充电就行

网友A:
首先得知道你的电池电压是如何测量得到的?是充电器显示的——你得找个精度没问题的万用表测量单体电池电压是否和充电器上显示的电压一致,如果是,那就是电池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充电器问题。
电池问题:B6好像没有电池修复功能,可以用1S充电,直接接那个大插头对单块电池充电,然后再小电流放电。反复几次看看能否恢复一致。
充电器问题:参见论坛B6调整充电精度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知道你的电池电压是如何测量得到的?是充电器显示的——你得找个精度没问题的万用表测量单体电池电压是否和充电器上显示的电压一致,如果是,那就是电池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充电器问题。
电池问题:B6好像 ...

用的是那种插在电池上led显示的小东西测的,充电器是好的,小电流放电可以在平衡充上实现吗?

网友:
那个电量显示器就是个玩具,外场大致看看电压还可以,用它测量电压精度是不行的。B6可以进行放电,问题是B6说明书说必须接上平衡头及串冲头才可以进行,也就是说适用于1S以上的电池,1S的没试过,不清楚。

网友:
用A6 慢慢充

网友:
先用0.1A充,充不上去的话在用5A充看能不能修复。我以前的2块花牌电池放了一个多月电压降到2V左右最后还是用B6充回来了。

网友:
大电流多次充放,用平衡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