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怎样控改锂电

楼主(2012-02-18):
各位大大,你们的911控有没有改成锂电?买什么样的电?能教教吗?

网友A:
买个2S的里电,把控里面线接出来焊上T插,就这样简单,几分钟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锂电介绍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2S 是不是7.4那咱?不清楚911控是多少.V的!

网友B:
标题
这样也改

网友C:
不用拆,直接接上面最左边和最右边两个触点就OK了,接反了是开不了控的

网友D:
有这小的锂电吗?给个链接 谢谢

网友E:
璀璨夺目,光芒耀眼。相比260的面包控,费电不是一点点。

网友F:
大小合适的2S锂电,加个LM7805稳压搞定

网友G:
直接买了6节充电电池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