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到了,做工有点雷啊,怎么下面插电池的槽都是歪的。。。。。

楼主(2012-02-18):
整个jj都不是对称的啊,插电池那个口向一边歪我擦,做工可以的。

网友:
这个价钱就这样了,你也是没摊上好的,能飞就行

楼主:
我擦下面电池插进去都是歪的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掰正了。。

楼主:
得,掰就断了。

网友:
百来块将就啦

网友:
想肿么样呢- -··这价··都不够买配件的钱····

楼主:
而且明明是美国手,上面显示mode1我擦

网友:
整个jj都不是对称的啊,插电池那个口向一边歪...

不问白不问。
何不速找卖家呢?

陈伯

网友:
可能是强大的T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嘿嘿,我的还没到手里,路上,但愿运气没那么背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个jj都不是对称的啊,插电池那个口向一边歪我擦,做工可以的。

确实,我的买来电池插口上面的电极片都有胶水,最后用指甲扣掉的。
不过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我的买来电池插口上面的电极片都有胶水,最后用指甲扣掉的。
不过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偶的也是这样啊!
还有脚架和主架连接处明显有隐断,飞了一次就废了一脚架。
不过还好都被我修复了。

网友:
这价格还想咋样…物廉假美的东西是不存在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单车里的BB5就是物美价廉

网友:
到商场买个三通就不止这个价啊

网友D:
感觉911不应该有山寨的吧

我玩了几架了,觉得911还可以,楼主是第一次玩911吧,我玩第一架时发现脚架一边高一边低,还以为是做工的问题,差点把左脚架高出的两个小突起给削掉了。

玩第二、三架时才发现想错了,原来每架都这样,都是左高左低的,我想可能是为了防止起飞时向左侧翻吧,不知是否确实是这个原因,有厂家的请讲一下。

另外电池插座并不是平的,而是前高后低斜装的。不知楼主的具体怎么样,楼主也没发图片,没法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911不应该有山寨的吧

我玩了几架了,觉得911还可以,楼主是第一次玩911吧,我玩第一架时发现脚架一边高一边低,还以为是做工的问题,差点把左脚架高出的两个小突起给削掉了。

玩第二、三架时才发现想错了, ...

纠正一下:左高右低,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