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自主起降的问题

楼主(2012-02-18):
降落的时候是油门收到低,开启自主起降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使用自主起降的之前,您需要校准好油门最大位最小位和熄火位和正确设置好中位,完成之后就可以在自驾里面进行并半自主起降。
起飞时推杆即可,降落时,在着地后将杆拉到最低

网友B:
最大位和最小位及熄火位始终没设置好,能告诉一下具体的设置方法吗?现在中位设置一直是把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也就是当平时在遥控器里设置熄火一样的呀 在软件上的引擎上设置你的油门的最高和最低以及熄火开关等 通过就OK 了

网友E:
需要设置一个熄火开关。
最后一步切熄火模式,设置熄火。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不是那样的 熄火开关设置是为了让飞控知道位置而已 调参软件需要用的哦 在说了 有个熄火开关不是挺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