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 x金鱼尾。。头疼。。求助

楼主(2012-02-18):
mcp x最近有点金鱼尾,尝试各种方法。换主轴,清洗
舵机
,换尾
电机
。情况稍微有所改善。但是还是抖。是不是陀螺出了问题啊?之前是好的。现在飞的时候。就感觉尾电机嗡嗡的叫。声音时有时无的。电机已经换过2个了。没用,尾杆也是原来的长度!!求高手帮忙。抖的实在是影响飞行啊!!

网友A:
把油门曲线转速调高一点再试

网友B:
如果电机没事的话就是驱动三极管了。如果驱动也没问题。那只有换主板了

楼主:
..换主板那么惨啊。。哎。MCP X折腾起来也够受的。尤其对我们这种动手能力不好的人。

网友C:
换新电池 加大油门曲线 主要还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D:
電池輸出不穩定.也是會金尾魚
我有4顆電池.其中一顆電池會金尾魚.滿嚴重的.其他3顆不會.
給你參考參考...